大佬们求助螺旋传动方面的

楼主(2023-09-08):
这种螺旋传动机构,螺旋升角大约50°左右(工作人员讲区间在45°-90°),就是将螺杆的平行移动转化为螺母的回转运动,同时也能够将螺母的回转运动转化为螺杆的平行移动。这种结构通过螺旋面增大了传动的接触面,主要为了抵抗受到突发外力的作用。但是在实际传动中也是因为面接触传动起来比较困难,这样是不是不合理啊,如果在中间加上滚珠或者滚柱什么的传动会顺畅,但是抵抗外力变化的作用是不是也没有了呀。
那个我不太专业对这个不太懂,说的差错请见谅啊。

下面图是一件专利,申请号是CN201220520278.8,滚珠的是另一个专利申请号是CN201880076242.5

1

1

1

1

1

1

2

2

网友A:
这不是圆珠笔的那个结构吗?带弹簧的,按一下会伸出来,再按一下会缩回去。小时候下课时经常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圆珠笔的那个结构吗?带弹簧的,按一下会伸出来,再按一下会缩回去。小时候下课时经常玩。

好像还真是啊

网友B:
图片必须上传。
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必须上传。
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图片。

好的大佬谢谢

网友C:
没有完美的事物,它的缺点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是优点,根据工况成本要求等的不同,选择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美的事物,它的缺点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是优点,根据工况成本要求等的不同,选择就不同。

是额,但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增加了更多的结构,更复杂而且不确定

网友: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就类似梯形丝杠和滚珠丝杠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