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件表面镀铬外观不良

楼主(2023-09-08):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第一种销子是镀铬前有淬火回火处理,HRC40~50,镀铬后外观成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二种金属块是无热处理,外观感觉毛毛躁躁的,甚至不如镀锌效果好,镀铬不应该都是光亮的那种吗?

楼主:
更正一下,第二种块上表面也是做了热处理,HRC40~50。

网友:
镀层厚度呢?

网友:
表面处理供应商那边没搞好,处理后没有及时保护,搞干净,我们之前也碰到过,有一家表面处理过来上面都粘手,外观也是和你差不多,后面我们直接做退货处理,之后就没发生了

网友:
关注下,看上去好像模具零件

网友:
酸洗时间过长,渗碳了,这个是电镀中常用的术语,
就是酸把金属腐蚀了,但是因为可以热处理的料含碳量比较高,所以碳留在表面,乌漆嘛黑

说白了,就是零件被过腐蚀了

网友(2023-10-19):
关键看你是电镀厂商技术还是进料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