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P文件用SD打开快捷方法

楼主(2023-09-08):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以前使用solidworks2012打开STP格式的装配模型文件时,只需要选择一次装配模版,与一次零件模版就可以,现在新公司这个solidworks2022打开STP文件时,里面每个零件与装配图模型都需要选择模版。如图所示,正常打开stp格式文件,需要按图中的顺序进行操作。这个没有以下选择都相同操作的吗?
各位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做?应该好似设置里面的,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设置里改模板路径,默认的路径无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改模板路径,默认的路径无效了

是在这个默认模板里面设置吗?如何操作?请指教

网友(点评):
后面三个点,点进去,选一下

网友B:
SD是什么鬼,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是什么鬼,哈哈哈

哥,是SW,solidworks,我说错了,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是姐,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这个默认模板里面设置吗?如何操作?请指教

点后面三个点重新选一下模板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后面三个点重新选一下模板文件

OK,搞掂了,原来要重新选择模板,就算之前的在,也要重新选择一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