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问这个结构用什么样的材料比较好

楼主(2023-09-08):
如题,这是个活动的结构,现在使用的ABS+PC料,转动的时候如最后一张图所示,两个臂的转轴处与柱体的缝隙很大,现在想要这个臂尽量紧贴柱体。但是这个黑色的零件需要带点柔软性,因为它需要掰开装在白色零件的转轴上。所以现在想找一个韧性和刚性差不多的材料,请问各位有什么材料比较符合这个要求,没有的话加点壁厚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吗?

网友A:
现成的非金属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非金属垫片

主要是这个臂和柱体不贴合,想让臂贴着柱体,之前就是怕它会掉出来,把轴加长了,现在这个柱体3D打印回来了,但是现在这个不贴合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准备加厚壁厚看看,但是能换材料能解决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臂和柱体不贴合,想让臂贴着柱体,之前就是怕它会掉出来,把轴加长了,现在这个柱体3D打印回来 ...

增加聚四氟乙烯垫片2pcs

网友:
黑色的是ABS?掰开了不能复原?

网友(点评):
是混合材料,都是ABS/PC的,掰开了能复原,装上去之后转动不能复原,用手按下去又可以紧贴,现在初步怀疑是材料问题

网友(点评):
直接ABS不行吗?我们公司也有个ABS的东西,掰开了都能复原,不过我们那个比较厚

网友:
是掰的时候黑色件变形了么?考虑加一个卡圈么?

网友(点评):
装上去变形的,加卡圈的话工序多了,可能又会有一些新问题了,所以尽量不加零件就不加

网友:
做导向缺口,这样就可以直接缩小间隙,还方便组装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思路好像有可行性,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聚四氟乙烯垫片2pcs

这个东西以后要量产的,加垫片的话,会增加人工步骤,还有漏装啥的风险啥的,所以除了没办法,应该也不会用这种方法,没有合适的材料,可能会加厚壁厚试一下,现在这个材料感觉偏软,容易变形,这个柱体也是用的这个材料,当时柱体有一段做的0.85的壁厚,发现太软了,这次是特意增厚了的,现在感觉还行。所以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臂的变形问题了,想要这个臂不变形,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附上一个3D的理想效果图。

网友B:
图不会编辑,单纯看外观,感觉是不是你黑色件弯角那里胶太厚了,就我粗浅的注塑知识,一般注塑件胶体壁厚要尽量一致,壁厚的位置一般会做减胶厚的结构,比如凹槽。我怀疑是这个弯角位置收缩不一致,导致变形超出预期。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怕有问题才加厚的,怕啥来啥,这么厚还是不能保证这个强度,感觉是材料有问题,估计得试试P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不会编辑,单纯看外观,感觉是不是你黑色件弯角那里胶太厚了,就我粗浅的注塑知识,一般注塑件胶体壁厚要 ...

厚可以,但在非主要受力的地方考虑做减薄结构出来。注塑件厚薄差异很大的时候,变形会很严重,我只是示意下。如果样件确实有变形,你可以找专业的模流分析的人做下分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