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重负载-5.5吨转盘设计

楼主(2023-09-08):
最近有个项目客户需要一个负载5.5吨的转盘,结构如下图所示,图中是之前的项目承重 1吨,新项目承重5吨,台面的设计没有思路,感觉只是简单的加厚台面大板,有点太笨重了,所以发帖,集思广益,有没有好的想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能不能把立式车床底座结构抄过来。

网友:
挖机底盘你值得学习

网友A:
这种回转支撑轴承,挖掘机的回转,塔吊的回转都是使用的这种。负载绝对没有问题。精度也够

网友(点评):
负载没问题,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台面板的强度

网友B:
老图用的是回转轴承吗?剖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回转支撑轴承,挖掘机的回转,塔吊的回转都是使用的这种。负载绝对没有问题。精度也够

还要看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图用的是回转轴承吗?剖开看看

用的分度盘

网友:
5.5t,加筋考虑过吗

网友(点评):
考虑过,但是不清楚怎么加合适

网友C:
直接买个和板一样大的回转轴承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思路,感觉有搞头

网友:
底下再加万向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和板一样大的回转轴承

那得贵上天!

网友(点评):
买个32寸的 差不多5000多吧 然后架子焊个,旁边加一圈滚轮 负责5.5T 问题不大 焊接平点就行

网友:
圆盘周围加滚轮支撑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之前做过的用牛眼滚珠支撑,结果台面板的下表面都滚出沟槽了

网友(点评):
牛眼不行,用包胶轮,轮子和圆盘程切向布置

网友(点评):
牛眼不行,我的转盘负载不到500KG都给磨成槽了,牛眼不适合负载太重的支撑旋转

网友:
先设计结构,在有限元分析一下,进行优化设计,搞清楚受力载荷分布和下面支撑点。

网友(点评):
受力分析可以做,只是简单的把上台面大板做厚是能达到效果的,发这个贴子的想法是有没有其他的结构,比如说方管焊接,这样台面板做薄一点等等

网友(点评):
结构设计就是考虑用型材呀,大板肯定不可取,以前碰到过直接用大板做的盘子,不好加工易变形。

网友D:
这种负载的转盘 需要知道以下条件

1.转盘上面是什么工件或者工件结构,是均匀分布还是偏心,高度多少。这样需要计算 倾覆力矩

2.转盘转速多少,还有是否频繁启停或频繁正反转,如果是速度快需要考虑惯性和加减速问题

3.旋转体离地面高度多少 转动精度多 有这些 才可以考虑稳定性

以上三个条件 希望要量化到数据 不要说(差不多)  有了以上条件 再谈计算 选型。

网友(点评):
已知条件 1.工件模型现在没有拿到,可以肯定的是偏心 2.转速 3.7r/Min,正反转,频繁启动,减速机是肯定需要的 3.工件放置台面离地面小于800mm,精度要求不高,为台面最大尺寸处重复定位小于0.1mm

网友(点评):
偏心多少这要确定,启动和停止的时间分别多少,精度需要旋转定位的角度精度多少。等这些数据齐全了就可以

网友:
大吊车的旋转底座,标准结构

网友(点评):
好几个朋友都提到过这个吊车的底座,您这边有这个的结构图纸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搜下烟台环球,专门有做这种转台,蜗轮蜗杆驱动,液压抱闸锁紧,类似于大立车的转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负载的转盘 需要知道以下条件

1.转盘上面是什么工件或者工件结构,是均匀分布还是偏心,高度多少。 ...

五吨的转盘,最大尺寸处重复定位精度0.1mm,这精度要求可不低啊

网友:
看下5T 的行车,叉车。

网友:
有个便宜的方案叫回转轴承你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吨的转盘,最大尺寸处重复定位精度0.1mm,这精度要求可不低啊

直径还没说呢?确实0.1mm是关键

网友F:
30厚的板,配大一点的回转支撑,一点问题没有,我做过很多这种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0厚的板,配大一点的回转支撑,一点问题没有,我做过很多这种类似的

整套下来估计成本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套下来估计成本多少?

算上人工得要2.5万左右,低预算的话就不建议搞了。我以前做过很多玻璃厂的旋转堆垛架,就这样干的。

网友:
台面考虑强度设计,加强筋,然后有限元分析,回转结构还是用回转轴承吧!如果考虑角度控制,外圈用齿轮结构。

网友:
看你怎么用的要求。连铸钢包旋转平台150吨也有

网友G:
其他楼层的加回转轴承我觉得很有必要,这负载不是只重了一点那么简单,有回转轴承保证运行的平稳,这个在负载和稳定上不给别人挑毛病的机会,加筋这个想法不靠谱。

网友:
加个回转支承,负载够的,挖机塔吊结构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他楼层的加回转轴承我觉得很有必要,这负载不是只重了一点那么简单,有回转轴承保证运行的平稳,这个在 ...

我站26楼。

网友H:
看我头像,做过类似的,输送类的回转支撑

回转支撑

回转支撑

网友(点评):
你做的是多少吨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我头像,做过类似的,输送类的回转支撑

4吨左右,我那个是中间输送到前后光电感应位置,回转支撑旋转90度送入输送轨道,两侧的叶板下部用角钢支撑的,用了三年没啥事

网友(点评):
你页板大概多厚

网友(点评):
6mm的,啥事没有

网友(2023-10-12):
回转轴承

网友(2023-11-23):
lz最后方案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