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根据电流求电机实际输出扭矩

楼主(2023-09-08):
设备使用3kw4极三相异步电机。实测电流4A,请问电机实际输出扭矩是多少?
如果一个设备使用变频器控制同样电机,频率是40hz,实测电流4A,请问电机输出扭矩是多少?
如果另一个设备使用变频器控制同样电机,频率是60hz,实测电流4A,请问电机输出扭矩是多少?

以上三种情况是否有区别?求计算解释,谢谢!

网友:
根据电磁力的计算公式,输出转矩与频率无关。所以大胆推测,电机输出转矩,频率不同的情况下,转矩一样。

网友:
变频器分恒转矩和恒功率,,,,

网友A:
假如使用工频的话,可以根据电机提供的曲线确定4A时的扭矩。
但当使用变频器时,还和设置有关,但有的变频器可以读取扭矩值。
可以估算这扭矩范围,假如都指的是电机的输入电流而不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流,那么第一种工频时应该扭矩小于40%的额定扭矩;变频40hz时扭矩会比工频时大10-20%,60hz时,扭矩不会大于30%额定扭矩(假如电机是50hz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会  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使用工频的话,可以根据电机提供的曲线确定4A时的扭矩。
但当使用变频器时,还和设置有关,但有的变频 ...

您好,低于50HZ时不是恒扭矩么?难道会增大扭矩么?
电流是在变频器上读取的。不知是什么电流...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一套设备机械方面很难细致考量到底会损耗多少功率,因为有各种摩擦及精度的组合问题。所以希望从电流上得出设备真正所需功率,来确定各部分受力。不知大家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低于50HZ时不是恒扭矩么?难道会增大扭矩么?
电流是在变频器上读取的。不知是什么电流...

恒扭矩概念是变频器的输出适应恒扭矩负载。和减小和增大不是一种概念。
一般读出的是变频器输出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一套设备机械方面很难细致考量到底会损耗多少功率,因为有各种摩擦及精度的组合问题。所以希 ...

精确的试验要用扭矩仪来测。设计时验证可用此办法。但像你这种要减小电机功率,使它接近额定功率,才较准确。像你这种要用2.2或1.5kw的电机来测试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试验要用扭矩仪来测。设计时验证可用此办法。但像你这种要减小电机功率,使它接近额定功率,才较准 ...

感谢您!设备在别处,想换一个电机不是太方便。其实倒并不是用很精确。就是一般选的电机都挺大的,因为招标好看的原因。渐渐的规格越来越大。想要做个模型儿来分析一下设备刚性怎样。想参考一下电机的输出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设备在别处,想换一个电机不是太方便。其实倒并不是用很精确。就是一般选的电机都挺大的,因为招 ...

那你可以参照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