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先装了新版本,怎么同时再装旧版本??

楼主(2023-09-08):
电脑已经装了2022,现在想相同时装2020,提示A newer ver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is already install stop。怎么处理,感谢!

网友:
只能从低到高。如果你有探索精神的话可以试试手动备份2022相关注册表项目,然后删除2022的注册项目后安装试试

网友:
先装旧版本再装新版本

网友:
安装目录放在不同的两个盘里试试看

网友:
淘宝几块钱远程安装可以搞定。我是电脑有22版,又安装的18版

网友:
把原有的全删掉,先装低版本的再装高版本,2个版本装在不用的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