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接触隔音罩吗

楼主(2023-09-09):
如图所示,是国外设备的隔音罩,为钣金件,面板为2毫米厚冷轧板折弯成形,骨架是100*50的方管组成。有哪位大侠接触过这类设备的制作吗?我已经手了很多台,很想和对此有经验的沟通下。

网友:
做过一个简单的,就是骨架里加隔音棉

网友(点评):
对的,是有隔音棉的。

网友:
这个我很多年前做过,卫星转播车也用

网友:
我现在做的设备也是对噪音有要求,我们都是在外板的背面贴带背胶的隔音棉,但这样会很丑

网友(点评):
我图示的隔音棉在外封板的里面。

网友:
在一个声屏障厂干了半年,里面就是吸音玻纤

网友(点评):
哦,我只在客户单位看过实物,后来接到的图纸都是国外的。

网友:
吸音墙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点评):
我经手的隔音罩最大跟房子一样大,做牢房的话,基本就是一铁棺材了。

网友A:
目前在做的隔音罩,四周的围板100mm厚度,框架是150*150方管。这个开门的,隔音效果在84分贝以下。外形尺寸:3900*2230*1950

网友(点评):
和我之前做过的很相似。等下我发截图。

网友(点评):
如果可能的话,今后隔音罩方面,我们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做的隔音罩,四周的围板100mm厚度,框架是150*150方管。这个开门的,隔音效果在84分贝以下。外形尺 ...

长*宽*高:6080*3400*3000. 隔音侧板总厚80

网友(点评):
还有一台,比这个还要大。封板用5毫米冷板折弯制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宽*高:6080*3400*3000. 隔音侧板总厚80

样子有区别。你的隔音效果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有区别。你的隔音效果在多少?

图纸要求是不大于80分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了,我也是要求80。第一次测出来是84,后来改进了就没问客户估计应该是满足要求了

是的

网友(点评):
我接手的多数是国外来图,从审图到分解出图,全是我一个人完成,办公室没人帮我,真累!

网友:
比我好。我客户原来是自己参考了国外图纸做的,内部隔音不懂怎么弄结果做出来效果很差。后来叫我过去实地看了给客户重新设计的,主要是隔音材料和四周密封多要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做的隔音罩,四周的围板100mm厚度,框架是150*150方管。这个开门的,隔音效果在84分贝以下。外形尺 ...

隔音效果在84分贝以下?
你是原来多少分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隔音效果在84分贝以下?
你是原来多少分贝?

设备的噪音客户自己测的,估计在120+

网友(点评):
那就是降噪在35分贝左右

网友(点评):
频率大致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做的隔音罩,四周的围板100mm厚度,框架是150*150方管。这个开门的,隔音效果在84分贝以下。外形尺 ...

顶部黄色的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部黄色的是啥?

进出风孔,带消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噪音客户自己测的,估计在120+

频率不知道了。主要的噪音就是半径1100,宽度40MM厚度4MM的圆弧型碳纤维板,两边对称2件装在架子上,转速2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