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简化现场的翻转机构,并将物料送到输送线上

楼主(2023-09-09):
本人小白一枚,以前就在一家小公司打杂测绘一些简单零部件。后来离职经人介绍在一家做非标设备的公司做设计学习,但没人带。最近有个项目现场改造的,现场的翻转机构我感觉已经很好了,但由于是珩磨的工序有切削液,现场环境很脏,机构的传感器或气缸的磁性开关一故障生产人员就得去处理,所以希望方案能减少一些气缸跟传感器
下面是现场的照片,但方案需要做另一边的,物料出来时凸台的方向是在气缸的另一侧。
下面是我原先的方案。
取消了原有的翻转机构,物料在通过出料通道到达送料区域,胶棒防止物料出料后侧倒到凸台那边,传感器感应到物料后,滑台气缸工作,铲料三叉将物料铲倒到三叉上并推送到极限位置后,导轨气缸工作,将物料推送到输送线上后所有气缸退回。
但与现场的人员交流后说气缸跟传感器没少多少,问能不能直接翻转到输送线上。
后面就试着画了。翻转我没想到咋弄。就弄成下面那样。
单独做个架子延长现场的输送线,在上面做个放到物料的。
但这样现场就需要切割掉很多东西,有些位置可能还放不下,问了钳工也说不好切,现在我也不知道咋办了。

现在想问问各位有啥好的想法。
顺便给我这两个方案一些意见。麻烦各位大大了。

(因为帖子有字数限制删了写图片,有什么不理解或做的不好的地方说一下。感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翻转下料没有精度的话,个人觉得把输送线做长拉倒出料口位置,上面做一根弯曲的杆子拨产品上面,利用下面皮带线的摩擦力就可以自动放倒,传感器气缸都不用,应该可行,就类似振动盘分料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翻转下料没有精度的话,个人觉得把输送线做长拉倒出料口位置,上面做一根弯曲的杆子拨产品上面,利用下 ...

我原先也是这样想,但有个问题,就是怎么跟现场的是输送线对接。
现场两条工程塑料块链条 的距离大概44mm,想做皮带伸进去就得做小,感觉这样物料还没到输送线就先掉了或者卡住了。

网友B:
既然是重力落料的话,能不能试着做成仿形,原本下落过程中的料道能不能慢慢做成倾斜,最后让凸台朝上?直接去掉气缸,因为你加上气缸那么料道上方必然要加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重力落料的话,能不能试着做成仿形,原本下落过程中的料道能不能慢慢做成倾斜,最后让凸台朝上?直接 ...

也有想过,但输送线太远,对高度也有要求,还有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画图能力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翻转下料没有精度的话,个人觉得把输送线做长拉倒出料口位置,上面做一根弯曲的杆子拨产品上面,利用下 ...

之前想过,但感觉跟现场输送线接轨比较麻烦有给推翻了,现场输送线两条塑料链条距离大概有44mm的空间,感觉还是比较小的。下午也只能再试试这个方案。弄成多段输送试试。对接的位置小点两边做个挡片防掉落没准行。

网友C:
把你出料通道扭下不就翻转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出料通道扭下不就翻转了吗?

高度不太够,而且要直接防转到输送线需要比较长的距离,高度不够的话容易卡料。
而且我也画不出来。

网友D:
重力下落位置,增加吹气辅助,就是重力在加气的吹力,确保可靠。。

网友E:
这样一个思路,去掉气缸,保留正常的限位板。辊道凸台的支撑棒延长,背后的靠不变。
这样最后落料时,凸台部有支撑,背后无支撑,靠传送带摩擦和重力给翻转
这样改动就只有延长一段支撑,但是实际效果需要现场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力下落位置,增加吹气辅助,就是重力在加气的吹力,确保可靠。。

谢谢大佬给的建议,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一个思路,去掉气缸,保留正常的限位板。辊道凸台的支撑棒延长,背后的靠不变。
这样最后落料时,凸台 ...

是的,物料有很多重规格,不过想法也很好,谢谢给的建议。很有用。

网友:
靠自重就行

网友F:
和罐装饮料线的瓶子翻转一个道理行不?靠轨道和重力直接翻转

网友:
把下落的滑道改一下,出口仅留,个工件宽度,下面一个气缸做个治具推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罐装饮料线的瓶子翻转一个道理行不?靠轨道和重力直接翻转

理论是可以,对空间有要求,但现在的出料口并不高,生产人员说调高些会卡料,现在还是直直的滚下来,要是加个弯道直接送到输送线上可能会更严重。
并且我没画过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
工件规整且没有多个机种切换的情况,感觉可以做个斜的导向,顺着导向利用重力自动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