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件个人数据资料库

楼主(2023-09-09):
      各位大佬好,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需要用到很多的数据和资料,包括模型,知识点,行业标准,计算方式等等。如果把我们比作刀客,这些就是我们手中的刀,如何把它磨锋利是困扰我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如何高效的建立一个能一直用的数据库,把这些东西都放在里面,还能方便随时调用。如果可以的话,甚至想把它做成一个人生文件,把自己生活中的东西,比如照片,小说,影视什么的都整合进去。这东西好像很难,希望集思广议,不吝赐教。

网友A:
好建议!可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分类保存,做一个资料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建议!可以图片和文字形式分类保存,做一个资料库。

就是该怎么做一头雾水,感觉码一个程序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靠程序管理便捷,方便查找。

网友B:
不是说很难,实在是超级难;
我现在就在做这项工作;
有一个工作专用的2T的硬盘,里面放的收集到的模型、国家标准、选型软件、公司标准文档、计算方式等等;
我想的怎么做标准化,难于上青天;
文档的东西,把文件分门别类,找的时候好找一些,即使没有,百度一下,也能找得到;
但是三维模型,没有就是没有,找来的一般都改不了自己需要的尺寸;我就想到了自己画,所以目前,这块是我现在的工作重点;
我现在想到的,是从最简单,最没有技术含量、但是设计到落地,最耗费时间的机架入手(毕竟打工的时候,图一张都考不出来,电脑都是加密的);
我原本想,画一款机架,带入方程式,这样总长宽高输入想要的尺寸,门板啥的就能跟着变,方程式带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比如我画的机架是四个对开的门,方程式带入,缩小总长,门板的长度小于我设定的值,就会把一闪门板压缩掉,已经验证,并且是成功的;
如下图:
(原先的方程式比现在这个页面显示的还要多,这个页面只是这个四个门洞的机架的方程式)
但是问题来了,方程式太多了,有时候输入一个值,方程式页面满篇红,所以我现在就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款机架就是单独的设计。
如下图:
上罩也画出来了,和下机架一样的方式;
如下图:

网友C:
自己搞一个自己的设计库不就行了,把自己平时设计用到的东西分门别类的放进设计库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一个自己的设计库不就行了,把自己平时设计用到的东西分门别类的放进设计库里

放文件库,画图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点评):
用到什么直接从里面拖出来用,不用在去找了,可以节省时间的

网友(点评):
四楼用的这种模式也可以,框架可以存一个在设计库里,新的项目按照新的尺寸改一下就行,不用重新画图

网友:
搞个NAS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很难,实在是超级难;
我现在就在做这项工作;
有一个工作专用的2T的硬盘,里面放的收集到的模型、 ...

我没尝试过用公式操控模型,但就效率来说,以后有可能AI辅助设计。还关于文件本身,我用的树状式的存储方法,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数据量增大,冗余增加,分类困难,查找起来也不方便。

楼主:
百度了一下,是网络辅助存储的意思,具体的不太理解,大佬可以详细介绍下它的优势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一个自己的设计库不就行了,把自己平时设计用到的东西分门别类的放进设计库里

设计库也是可以的,但考虑的是能一致使用,数据承载力足够的存储形式。

网友D:
可以通过EXCEL管理文件夹
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视频?一些播主,在视频中夹带广告,什么各种选型计算公式,各种小程序。然后有一个EXCEL文件,点击超链接,到了那个文件夹里面。。
甚至,可以通过VBA小程序,对你子文件的名称进行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EXCEL管理文件夹
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视频?一些播主,在视频中夹带广告,什么各种选型计算公式, ...

这倒是个不错的思路,用表格统筹。感谢。

网友:
Everything查找一下就行了

网友:
设计库没问题,但问题是电脑上的东西不代表你大脑里的东西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很耗时

网友:
有个软件不错freemind,简单实用,可以插入文档链接,树形管理,不用联网就能使用。比较方便的一个功能是从目录结构生成树图,但文件不能太多,太多比较慢。图中结构是网上的摘录,和个人的实际需要偏差比较大。实际打算用一个树来管理自己阅读过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