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套材料选择

楼主(2023-09-10):
下图里面的锥套和端盖选择什么材料和处理工艺好呢?
锥套(黄色零件)需要考虑什么?
端盖(蓝色零件)是否会被螺栓压变形?

网友:
标件还是非标?

网友A:
采购的胀紧套用的一般是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购的胀紧套用的一般是45#

我觉得关键是热处理。

网友B:
这。。。。。。。没工况,啥材料都可以。
如果非得指定一个,我觉得黄色的用橡胶或泡棉即可。。。。不服也不接受反驳。
而且,这角度,如果是钢质材料,目测是不能自锁的那种,这种设计真的需要多反思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没工况,啥材料都可以。
如果非得指定一个,我觉得黄色的用橡胶或泡棉即可。。。。不服也 ...
目测是不能自锁的那种

锥套不能自锁怎么说?

网友:
得看工况

网友:
看结构是皮带轮,考虑皮带轮的传递的转矩不是很大,且你这种这结构也决定传递的转矩大不了,因此建议锥套用铜套即可,至于端盖,考虑强度问题,略厚一点即可,这样 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为什么要双锥套呢?明明绿色的轴可以做成锥的

网友:
纸或者橡皮泥都可以!
你说不合理?谁特么知道你干啥用的!

网友:
你这结构加工难,成本高,不如带轮设计成直孔配成品带轮,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

锥套就算利用摩擦力来带动皮带轮   这个楔角可以根据 力的分量进行计算

螺丝的锁紧力=F/tan(a) F为张紧力  a锥套的锥角 锐角

整体分析后  再拉验证 螺丝自身的强度校对

具体查手册 根据螺丝的许应用强度 校对即可

网友:
同意9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