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矩扳手的问题,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3-09-10):
第一个问题,关于手动扭矩扳手,当L变长以后,施加同样的力,传递到螺栓上,L的长短是否对施加到螺栓上的扭矩有影响。

楼主:
第二个问题,关于电动扭矩扳手,当加长套头后,L的长度变长,是否会影响扭矩。

楼主:
可以浅谈一下原理吗?如果第一种手动扳手,它不是扭矩扳手。只是普通扳手,施加在扳手端部同样的力,那么L的长短也不会影响扭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

可以谈一下原理吗?长度不管多长都只能算作支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浅谈一下原理吗?如果第一种手动扳手,它不是扭矩扳手。只是普通扳手,施加在扳手端部同样的力,那么 ...

这个长度不是力臂呀,你把那个手柄想成两侧对称的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长度不是力臂呀,你把那个手柄想成两侧对称的就好理解了。

手柄是力臂我知道,但L拐角这个长度是无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谈一下原理吗?长度不管多长都只能算作支点吗?

(ง •̀_•́)ง除非L杆比長柄軟,
手柄杆用力,L杆能擰成麻花狀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除非L杆比長柄軟,
手柄杆用力,L杆能擰成麻花狀

是的,如果不考虑材料的弹性模型,手柄和L都是无限刚的。如果假设L这个长度比手臂的长度还要长呢?那还是一样吗?

网友C:
力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未受到阻力,力矩不会增加,而达到力矩就嘎登一声了,不再扭,再长的力臂扭矩也不会增加。

网友D:
力矩=力×力臂,如果力矩恒定,力臂越大,力越小

网友:
先解答你的问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未受到阻力,力矩不会增加,而达到力矩就嘎登一声了,不再扭,再长的力臂扭矩 ...

这里如果不是力矩扳手呢,就是普通扳手,如果在手柄处施加同样的力,拐角处的长度会不会影响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矩=力×力臂,如果力矩恒定,力臂越大,力越小

力臂是长的把手,我们在说短的那处的长度改变,会不会影响扭矩。

网友E:
补充:力矩扳手有定力矩扳手和变力矩扳手,扳手头部有一个类似棘轮的结构,当作用力超过设定力矩的时候,扳手会出现滑脱卸力情况,也就是说扳手的长度并不是力臂,力臂是长度是在棘轮位置,长度已固定的。
电动扳手,图中那个是支撑臂,止动作用,也不是力臂,靠点击输出的转矩提供的力矩。
液压扳手,这是另外一种力矩扳手,靠液压压力提供力,推动扳手头部形成 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力矩扳手有定力矩扳手和变力矩扳手,扳手头部有一个类似棘轮的结构,当作用力超过设定力矩的时候,扳 ...

是的,那么我们换一种想法,就是L型扳手不是力矩扳手,只是普通扳手,那么拐角处的长度变化会影响扭矩吗?

网友F:
L的轴线和拧螺栓的扭矩法线共轴。 只要你的L够直,无论多长,力臂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F:
L的轴线和拧螺栓的扭矩法线共轴。 只要你的L够直,无论多长,力臂都是0

明白了 !

网友:
人力的扭矩扳手   大一点也就是几十牛米     这个扭矩在钢材的抗扭强度面前微乎其微,对螺栓预紧力的影响忽略不计

网友:
不会,楼主应该是把形变跟力的概念有点混淆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100kg的胖子坐在一张20kg的钢铁做成的椅子(椅子四个脚跟椅子的椅板坚固),对地面造成的压力是不是1200N?那么同样一个100kg的胖子坐在一张20kg的椅子(椅子的四个脚单薄,可以看出明显变形),那么这个时候对地面又造成多少压力?

网友:
L和螺栓已经融为一体了,哪里来的扭矩变化呢,对不

网友G:
首先你要明白什么叫扭矩扳手,扭矩扳手指的是可以调整固定扭矩的扳手,定死以后,超过数值就会空转,你用再大的力也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要明白什么叫扭矩扳手,扭矩扳手指的是可以调整固定扭矩的扳手,定死以后,超过数值就会空转,你用再 ...

那么假设不是扭矩扳手。

网友:
手柄变长变短是不是直影响扳手柄的人扮的是否轻松省立,对受力那里的值应该不会变,要多少扭板到那个位置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么我们换一种想法,就是L型扳手不是力矩扳手,只是普通扳手,那么拐角处的长度变化会影响扭矩吗 ...

普通扳手,手握持的位置到使用套筒的轴心距离是力臂,手提供力,你如果说的长度变化是我说的力臂,肯定影响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