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小功率逆变器

楼主(2023-09-11):
先上图

说起来就是十几年前了,那时候住在一个老小区,一到夏天,开空调的多,电力变压器那里总出故障。影响孩子学习。就做了一个小型的逆变器,只有100W不到,目的是能点亮一个台灯。

图纸资料都找不到了,大致原理讲一下,和大家交流。
1、输入电压为12V的电瓶
2、第二张图木盒上有四个孔,里面对准的是4个发光二极管,利用一个LM324四电压比较器,显示当前的电量。
3、用一个78L05稳压后,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做震荡源,产生30KHz的方波,驱动图腾柱电路。
4、图腾柱电路推动两只N沟道MOS做成的推挽电路,经高频变压器升压,输出30KHz的高压交流电。
5、用两只肖特基整流,电解电容滤波,得到大约311V的直流。为什么要311V?220X1.414=311

如果你用的是节能灯一类的电光源,这类灯是交流进入,整流滤波,驱动电子镇流器带动灯管发光。你已经不需要把直流变成交流了,已经可以使用了:直接用311V高压直流点亮灯管。

6、用一个LM358做成30KHz的三角波发生器和50HZ的正弦波发生器,经过与门电路,形成H桥的推动信号。
7、用4个IGBT做成H桥,输出220V,50Hz交流输出。

楼主:
PS:
1、四电压比较器不仅显示电压,电压低于许用值以后,强行关断电路,保护电瓶。
2、现在锂电池普及了,可以用三节锂电池串联,改变保护电压后可使用

PS:
1、这个逆变器输出正弦波,所以电路稍微复杂。
2、简单点可以做成50HZ方波的,再用工频变压器升压,虽然笨重,但电路简单很多。
3、用30KHZ高频升压是为了用高频变压器,变压器个头、重量都可以小很多。但电路复杂一点,对器件要求也高(能上高频运行)

网友:
这个厉害,功底扎实

网友A:
前几年做过汽车用的臭氧机,其实就是逆变电源+臭氧管吧,用PWN发生器IC——SG3525两相输出直接驱动场效应功率管,高频变压器升压,效果不错。
24V比12V效率要高,尽量用高一些电压。

网友(点评):
对的,我之所以用12V,是因为当时手头有个12V的电瓶。如果放现在做这个,我会用21V的锂电池包供电。

网友B:
牛!
按你的描述,LM324是运算放大器,可以用LM339电压比较器替换,更合理。
                   LM358是运算放大器,可以用LM393电压比较器替换,更合理。
当然楼主这样用也是可以的,功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
按你的描述,LM324是运算放大器,可以用LM339电压比较器替换,更合理。
                   LM358是 ...

您是内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做过汽车用的臭氧机,其实就是逆变电源+臭氧管吧,用PWN发生器IC——SG3525两相输出直接驱动场效应功 ...

PWM

网友(点评):
阅读很仔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
按你的描述,LM324是运算放大器,可以用LM339电压比较器替换,更合理。
                   LM358是 ...

666OP天然可以做CP,性能稍微差点。

网友C:
这个,我感觉我会用到。
说不定能解决我 们现在  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感觉我会用到。
说不定能解决我 们现在  遇到的问题。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方便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感觉我会用到。
说不定能解决我 们现在  遇到的问题。

市售的逆变器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方便讲吗?

汞灯 驱动 用 交流电,
LED 驱动用直流 ,
交流电源 -----直流 恒流电源(就是这个问题)
功率6KW ,电压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汞灯 驱动 用 交流电,
LED 驱动用直流 ,
交流电源 -----直流 恒流电源(就是这个问题)

你这个难点在功率。
方案都现成的,都大同小异。
功率大到一定程度,各种问题都出来了,各种保护电路都要跟上。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难点在功率。
方案都现成的,都大同小异。
功率大到一定程度,各种问题都出来了,各种保护电路都 ...

你这么一说,我就心里有谱了。
本来计划,也是到今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