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实饮料瓶中的大米,插入竹筷能将瓶子提起,受力分析

楼主(2023-09-11):
不振实提不起;振实后竹筷大端在下插入也能提起。大侠如何分析这散体物料的受力?换用玻璃瓶或其它物料还没试验。

网友:
和真空包装那种大米结成硬实的块状,不是一码事吧?

你这个振实,如果大米还是连通大气,也就是里外压力相同。真怀疑插入大米中的筷子能提起瓶子。

感觉还是与气压有关才行。

网友(点评):
不是气压,,,摩擦力

网友(点评):
静摩擦力?要细长,很大深度才行吧,没有气压因素米粒如何能紧密。。。

网友(点评):
振实就是瓶子桌子上敲几下。

网友:
好像靠互相之间摩擦力

网友:
这个如果用有限元分析不知道行不行,感觉计算量非常巨大啊,要把每一粒米都计算在内。感觉比插入粘稠液体里的计算量要大多了啊。

网友(点评):
要有散粒料的力学性能

网友:
应该不算是摩檫力吧
怎么感觉是压力,米粒没有间隙空间了才不会空散,包裹住筷子

网友(点评):
按经典力学有正压力才有摩擦力

网友:
是不是和瓶中取球差不多的原理,振实后米粒之间相互干涉了,没法同时从瓶口出来。你换一根圆柱形的棒子,或者换筷子小头,只靠摩擦力应该是不能提起来的。

网友(点评):
大小头都可以

网友(点评):
我居然看完了这个故事

网友:
这个和多个零件的轴+孔之间安装不到位卡柱非常像,轴装歪了,或者力的方向偏了,或者公差不到位零件都会别死。

网友:
摩擦力,村子里以前路过的老骗子经常会表演魔术,用一双筷子提起装满米的饭碗

网友(点评):
提起装满米的饭碗---这个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点评):
先试试沙子,里面浇水

网友A:
这个生活中的有趣试验,具备一下几个条件:1)筷子粗短在下面。2)塑料瓶口处与瓶身处直径不一致,上小下粗。3)结果:筷子向上提起时,各大米颗粒之间由于振实产生的摩擦力,尤其是瓶口和瓶身过渡处部分,与筷子之间的摩擦力,大于瓶子里面大米的重量。

网友(点评):
用了下底直径65毫米,上口75毫米,高度170毫米的塑料杯,可以提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生活中的有趣试验,具备一下几个条件:1)筷子粗短在下面。2)塑料瓶口处与瓶身处直径不一致,上小下粗 ...

如果是靠瓶口细窄与筷子产生摩擦力。那就什么都不算。跟米粒摩擦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点评):
用了下底直径65毫米,上口75毫米,高度170毫米的塑料杯,筷子两端分别插入都可以提起。

网友:
应该是摩擦力吧!跟筷子插入大米的深度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深度和容器的截面积有关。

楼主:
朗肯土压力理论:
σp=γzKp;Ep=γzKp/2;Kp=tan^2(45°+φ/2)
σp为被动土强度;γ为土的重度;z为计算点离地面的深度;Kp为被动土压力系数;Ep为给定深度的平均压强。
参考朗肯土压力理论,筷子和米摩擦力和米的重力的比值计算如下:
振实后米的内摩擦角φ取32°左右,Kp=tan^2(45°+φ/2)=3.3; Ep=1.65*γ*z;
筷子直径取为d=0.6厘米,筷子插到底z=17厘米,筷子插入米后的摩擦系数取f=0.62,大米堆积密度取1. 7克/立方厘米;
可达到的摩擦力F= Ep*πd*z*f=1.65*γ*z2*πd *f
瓶子内径D米的高度z,米的重力G=πD2*z*γ/4
F/G=6.6 z*d *f/ D^2
筷子直径取为d=0.6厘米,筷子插到底z=17厘米,筷子插入米后的摩擦系数取f=0.62,装米瓶子内径D=6厘米时F/G=1.16>1,能提起瓶子。

网友:
插入的时候用手按住米,就很容易成功。和径长比也有关系。如用直径55,高度150的管,不用按住,只要插入就可轻易成功

网友(点评):
元帅用的是圆粒型的粳米还是长粒型的籼米。

网友(点评):
就普通的盘锦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