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替代原设备的机械凸轮箱的办法

楼主(2023-09-11):
替代原设备的机械凸轮箱的办法,是不是就是用一个编码器和PLC就可以,用编码器和设备主轴连接,数据传到PLC上,再编写程序控制气缸同步动作;还是用编码器和凸轮定位器简单点

网友A:
机械的没有故障 ,执行速度快,你换成电气,故障率高,执行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没有故障 ,执行速度快,你换成电气,故障率高,执行慢

凸轮箱里的凸轮是塑料的 用的时间长了 都坏了而且时间不好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轮箱里的凸轮是塑料的 用的时间长了 都坏了而且时间不好调整

这样设计的凸轮,就是为了保障设计者,制造者的权益啊

网友B:
(。・∀・)ノ゙:;(普通电机+减速机)+编码器+PLC
或者
伺服电机系统+PLC

网友:
要简单,故障率低肯定用原有的机械凸轮好,如果想灵活可调就用PLC的电子凸轮,机械凸轮对机械工程师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ノ゙:;(普通电机+减速机)+编码器+PLC
或者
伺服电机系 ...

楼主:
我准备改成编码器加触摸屏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