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O型圈槽时,会残留整圈没有断的铁丝,如何解决

楼主(2023-09-11):
产品材质:AISI4140,相当于国标42CrMo
产品硬度:40-45HRC
冷却方式:油冷
槽宽2.42,槽底圆直径12.73,外圆直径15.2
刀片宽1.5,型号GBA32R150-020 PR390
加工路径,槽子两边左右接起

网友A:
径向切削,,,,

网友:
换个走刀方式

网友(点评):
请教下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切削,,,,

径向是可以,但得订专用的刀片,不划算

网友(点评):
不是切刀吗???

网友(点评):
是切到,但是我这个槽宽是2.42,标准切刀是没有这个宽度的。得订

网友(点评):
径向进给切几刀都行,干嘛定做刀片。

网友(点评):
现在用的槽刀片是1.5宽,图纸要求要做2.42宽,不做轴向进给的话,没法做出这个宽度的

网友:
不是用这种刀片加工???

网友:
最后切槽很少出现这种缠屑。
是不是最后车外圆?

网友(点评):
外圆先车到位,再加工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