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线导轨做悬臂挂100-200斤左右的东西可以吗?

楼主(2023-09-11):
大佬们可以帮我看看这个还可以怎么优化吗?

网友:
导轨要是反向位置固定就一定没问题

网友A:
校核滑块受到的弯矩,即挂的重物的质心距滑块距离(L)与重力(mg)的乘积,

网友B:
直线导轨肯定扛得住,你现在是双滑轨双滑块的配置,去看选型手册找合适的就行,不会找就选择HGH最大型号的往上放。
另外就是你的滚珠丝杆也要去算扛不扛得住,而且这个的优先度比直线导轨要高,因为直线导轨你觉得扛不住你可以多加滑块增大型号。

网友C:
你是担心滑块和导轨槽卡不住吧,机床XYZ三轴都能用,你这个也没问题,又不要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担心滑块和导轨槽卡不住吧,机床XYZ三轴都能用,你这个也没问题,又不要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导轨肯定扛得住,你现在是双滑轨双滑块的配置,去看选型手册找合适的就行,不会找就选择HGH最大型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核滑块受到的弯矩,即挂的重物的质心距滑块距离(L)与重力(mg)的乘积,

我悬臂还要带动模组旋转,质量分布不均匀  不过转速要求不高能动就行  那是不是应该加宽底座提高稳定性?

网友(点评):
要想算,质量分布不均匀也没关第,各算各的。 弯矩是个代数和。

网友:
要考虑一下悬臂的长度,尽可能选择大一规格的直线导轨
另外,保险起见,丝杆的型号最好也要大一些

网友:
做好选型
没问题

网友:
导轨的选型册上面每个滑块都有最大的承载扭矩,大概算一下,选个4倍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丝杆尽量中间居中,导轨两边摩擦力才平衡。倾覆力尽量施加到导轨上,丝杆只承受轴向力。

网友:
导轨选型主要校核静载荷和弯矩,导轨的额定数据查手册都能查到。
从载荷上,100kg导轨没问题的,五六百千克的导轨都可以。
从图上目测,你的安装板会不会有些薄弱,可以的情况下,还是稳妥些好

网友:
100-200斤没问题的,把滑块间距拉大点。

网友:
你采用上银系列HGH25以上的直线导轨,怎么都够用了,我之前垂直使用HGH35HA,负载都达到1吨重了

网友D:
后面也可以增加配重,这样丝杆受力会小很多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HGH35的就行、仅供参考

网友:
用上银型号HGH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也可以增加配重,这样丝杆受力会小很多

配重一般怎么加呢?直接放重物吗?谢谢

网友(点评):
差不多就是直接重物,重物不要有太大的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