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板96毫米厚变形大不大?

楼主(2023-09-11):
求助各位大佬,

尺寸为1000*1380*96  45#调质后变形大不大啊,调质结束后光面和加工变形量会很大吗?

网友:
正常开出来的板和钢材出厂的料也变形的, 这种长度有1mm-2mm左右,调整相对少点,建议余量单边加工预留2.5mm+,最后3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