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难住我了。

楼主(2023-09-11):
有一个螺钉过孔间距尺寸47.34±0.25,被同事们问到怎么测量。同事们说既然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就要用千分尺测量。从来没想过此类问题。

网友:
这不是抬杠了,0.25mm的精度 用卡尺就可以,因为卡尺的最小精度是0.02mm ,0.025精度的用千分尺,千分尺的精度可以达到0.005mm

网友:
螺丝孔中心距,没必要精度这么高吧

网友:
为什么要用小数点两位

网友:
你直接给他怼回去让他看着办

网友:
你把小数去掉,公差去掉

网友A:
孔都是标轴线距离的,本身就是虚拟的,千分尺也没法量。得间接测量,加量柱啥的。

网友:
这么诡异的孔间距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是为了配合鬼佬的设备有英制存在吗?还是说这个螺丝孔其实是坐落在一个圆形轨迹上带了角度所以有零有整的。
有时候我也会因为以上两种原因搞出来这种尺寸,但是我一般就不加公差了,另外的配合孔我会做大些。

网友(点评):
嗯,对,适当圆整一下

网友:
分度值为0.01mm的千分尺或分度值为0.001mm的数显千分尺测量。

网友(点评):
分度值为0.01mm,那还叫千分尺吗?

网友(点评):
兄弟,机械式的千分尺分度值是0.01,但要估读到0.001mm,所以叫千分尺,也叫螺旋测微器。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两位小数也合理。测量用游标卡尺即可。我们做电路板,也这样标注,47.34是计算出来的中心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都是标轴线距离的,本身就是虚拟的,千分尺也没法量。得间接测量,加量柱啥的。

必须打回去问设计者

网友:
这么较真,那就做一个MSA分析,算一下能不能满足要求,哈哈哈

网友:
从专业测量的角度来说,测量工具精度要比被测量物尺寸精度高1个等级,你这个尺寸用游标卡尺不能测,只能用千分尺;

实际情况往往就是用游标卡尺测的。

网友:
这个公差都算大了,我接触的图纸,螺孔间距公差正负10丝,不知道洋鬼子动的什么鬼思路,到底是吃牛排喝咖啡的物种。

网友:
好奇0.34怎么设计出来的,是英制尺寸转过来的,还是设计和标注方法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你的眼睛就是尺

网友:
正负0.25直接卡尺测量即可,一般另外与之配的零件安装孔位公差还会比这个大。
一般测量就是量量孔距最近距离,测量螺纹底孔,两个相加

网友:
这个公差等效于47+0.09+0.59,所以卡尺测得47.1到47.5中的任何值都满足图纸要求,属于很容易加工和检测吧

网友:
买个孔距卡尺吧

网友:
用什么量具与公差有关,与理论正确尺寸标几位小数无关...

网友:
孔距卡尺解决了测量的问题

网友:
千分尺是测外圆的,不是测孔距的,0.5公差的孔距,基本不用测,要测可以用数显的卡尺...

网友:
数显游标卡尺,没有就去买

网友:
为啥标注公差,直接标位置度啊!

网友:
都在纠结什么呢,他给了0.5的偏差没看到吗?按零件加工正态分布有这个偏差再,用卡尺量一下肯定能满足合格率要求了,既然能满足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有小数点的,只要不影响使用管他这么多!

网友(2023-10-11):
不能搞个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