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受力变形

楼主(2023-09-11):
各位大佬:
帮忙看下如何加固立柱,使其在2T的压力下不变形,矩形管是150X100X6.3,其中受力分析有0.5左右的变形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哪里有不变形的物体,就算是金刚石也会有变形。
两吨的承载,还是用钢管,0.5变形大吗?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这描述就很不“机械”。

网友A:
确实,不要使用钢管了,使用板材焊接。提升强度就是加筋,加厚度,换材料以及立柱和悬臂的截面形状/尺寸布置优化

网友B:
不建议你一上来就上 有限元

 遇到一个项目 需要列出已知的工况,
比如空间尺寸 受力的大小  和整体精度 在进行粗算抗弯矩的大小 也就知道抗弯矩截面面积大小和形状。

所以 先要理论推理一遍 没有电脑之前 这么多大设备 飞机坦克是怎么设计出来的,都是手工计算。计算机相当于计算器 代替你运算而已。

然而这样下去 导致原始计算方法忘了 所以分析来分析去 就不知道怎么设计优化

网友:
不变形的东西不存在,你这说法就错了。你首先要算出在极限载荷下,多大的变形是允许的,然后再来看变形是不是达到要求。先理清思路,再干活。再强调一遍,不变形是外行才说的话

网友C:
参考一下成熟的结构:

网友:
把载荷方向和部位标一下

网友:
楼主学过材料力学?不变形是不可能的,控制变形大小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一上来就上 有限元

遇到一个项目 需要列出已知的工况,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成熟的结构:

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一上来就上 有限元

 遇到一个项目 需要列出已知的工况,

多谢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要使用钢管了,使用板材焊接。提升强度就是加筋,加厚度,换材料以及立柱和悬臂的截面形状/尺寸布 ...

网友D:
增加截面积  或者加工的时候对立柱做反向变形

网友:
在地球上,就没有不变形的物体存在。。1克的力都会有变形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截面积  或者加工的时候对立柱做反向变形

多谢回复

网友(2024-01-02):
确定有限元结果没问题吗,感觉你的最大点是应力奇异点,不真实,想想弯矩最大点也不在这个位置啊

网友:
孔的位置应该网格加密,要不然应力集中,或者奇异,你这结果不准,或者sw分析一遍,ansys分析一遍,看看最后的结构;个人感觉sw分析的结果偏大,对网格要求不是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