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启动界面默认颜色在哪里改?

楼主(2023-09-11):
solidworks刚打开时的界面,2020 默认是灰白色的,不知道动了哪里,成了老版本的这种颜色了,怎么改回来。(不全部恢复默认设置前提下)

网友:
试试颜色那里找

网友:
设置→颜色→背景由“暗”调为“亮”即可

网友:
|陈进一发表于 09-12 09:06设置→颜色→背景由“暗”调为“亮”即可
我试了一下,这个视区背景改其它颜色还是没有效果,怎么回事?

网友A:
我2018是浅色,2022是深色,自己改了视区背景没有用

网友(点评):
不是“视区背景”是“背景”,公司的sw是2016的,第一行是“图标颜色”,第二行“背景”,再下面是 “当前的颜色方案”

网友(点评):
“当前的颜色方案” 下面才是视区背景,那里是设置画图基准面那些东西颜色的,“背景”的亮暗才是设置进入页面白色或者是蓝色(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018是浅色,2022是深色,自己改了视区背景没有用

我截的图你能看到不

网友:
|陈进一发表于 09-13 08:53
<img src="http://data:image/png;base64," border="0" alt="">我截的图你能看到不

手机APP看不见你的图

网友:
|陈进一发表于 09-13 08:53
<img src="http://data:image/png;base64," border="0" alt="">我截的图你能看到不

没看见图,电脑里你的图一直在转圈圈,不过我明白你你意思了,这样看来不能更改那个颜色?只能改颜色方案,但这样软件界面都换色了,我想软件界面颜色和背景颜色分开设置不用吗?看见有些人做动到了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功能栏和画图背景不一样么,画图背景我都用“应用布景”这个可以设置画图的背景,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