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图:为什么刀片看起来像没在动,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12):
其实刀片转的很快,从玉米被切割的片数就知道了。但为什么刀片看起来像没在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频率。
人眼的采用频率和刀转速

网友:
是因为一帧一帧拍的,然后刚好每一帧的间隔是刀片转120°的时间的整数倍????

网友(点评):
例如车轮的辐条看上去没动

网友:
你们那把这东西(我们这叫萝卜)叫玉米?
好奇怪的感觉,我怀疑我的电脑屏欺骗了我。

网友(点评):
哈哈,我眼花看错了

网友:
可以试试拿频闪仪照照看,调到一半或者两倍的时候,也都是静止的

网友:
就如你看风扇只几转,实际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你见过劳斯莱斯的车轱辘吗?见过你就不会这样问了

网友(点评):
那是浮动logo罩吧?

网友(点评):
广汽传祺都有了

网友:
而且看起来还是逆时针转的

网友:
相机拍摄帧率跟转速一样就可以了,比如拍摄24帧,转动也是24转每秒

网友:
建议去看一个帖子的视频,把太极八卦图案旋转加速,从0一直加速到几千转每分钟。2 E2 d, h  g3 d' u9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