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如何校准与调零?

楼主(2023-09-12):
压力传感器(Pressure Transducer)是能感受压力信号,并能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可用的输出的电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压力敏感元件和信号处理单元组成。

按不同的测试压力类型,压力传感器可分为表压传感器、差压传感器和绝压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是工业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传感器,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涉及水利水电、铁路交通、智能建筑、生产自控、航空航天、军工、石化、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多行业。

在使用压力传感器时,正确的调零与校准对于保证传感器的准确测量结果至关重要。本文将针对压力传感器的调零与校准方法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帮助读者了解如何正确地操作压力传感器,提高传感器使用的准确度和精度。

一、调零原理

压力传感器的调零是指在使用前,将传感器的输出值调整为零点,为后续的实验和测量工作打下准确的基础。

传感器的输出值被称为“零点漂移”,大多数情况下,零点漂移都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例如温度变化、压力变化、机械振动等。通过对传感器进行调零操作,可以使传感器输出值归零,消除零点漂移的影响,保证传感器输出值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二、校准原理

传感器的校准操作是针对传感器的输出值与实际测量值之间的误差进行修正,该误差被称为“校准漂移”。

传感器的校准操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操作,它可以有效消除传感器的漂移现象,提高传感器的准确测量能力和精度。

在校准时,需要将传感器的输出值和标准测量值进行比对,通过调整传感器的参数来消除误差,使传感器的输出值与实际测量值保持一致。

三、调零方法

1. 使用自动校零功能

现代压力传感器通常配备有自动校零功能,该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自动检测并消除传感器的零点漂移。

通常,该功能会在传感器设备运行的前几分钟自动运行,确保传感器的输出值处于稳定状态。如果您的传感器不具备自动校零功能,则需要通过手动调整来进行零点校准。下面是一个简单的步骤:

2. 手动调整零点

手动调整零点是传统的调零方法之一,其操作非常简单。首先,将传感器放置于无压状态下,并将压力传感器和计量设备相连接。

然后,将传感器输出值调整为零。在调整零点时,需要根据传感器使用说明书进行调整,以确保传感器输出值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
说的还是比较笼统,可以看一下国标,分别是工作测力仪和标准测力仪,这是两个国标,并且对仪器的校准和检定也不一样,标准里面写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