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螺母安装的时候有1/3-1/2是悬空的有问题吗?

楼主(2023-09-12):
法兰螺母安装的时候有1/3-1/2是悬空的有问题吗?m3的

网友: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

1/3-1/2悬空,是啥意思?

网友:
你是说螺栓短了????绝对不行,螺栓要长1-3个螺距 。

网友:
不行,端面摩擦力不够,易松动

网友:
看你工况,无震动等大危害,涂抹高强度螺纹固定胶还能试一试;其它情况大概率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