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ack and go的问题

楼主(2023-09-13):
就是我用pack and  go转出的装配体, 我打开转出后的装配体,然后再设计树中更改名字,原文档的零件会不会也跟着会更改名字啊

网友A:
打包出来的装配体所引用的零件都是和装配体一起打包出来的那些,已经和原来的没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出来的装配体所引用的零件都是和装配体一起打包出来的那些,已经和原来的没关系了

好的好的,感谢师傅!!!
刚刚又碰到一个新的问题,我命名打包的是一台设备,但是打包文件夹里面缺出来了好几台相似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那些文件带虚影,颜色淡一点,还有一些符号在名字里

网友(点评):
如果是的话就是临时文件,不用管它,你保存完关闭软件的时候一般都会消失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师傅!!!
刚刚又碰到一个新的问题,我命名打包的是一台设备,但是打包文件夹里面缺出来 ...

出来的是装配体,相似的装配体,但是名字又不一样,是不是那些有关联

网友(点评):
这我倒没遇见过,要不你发图片看看

网友:
打包到新文件夹就啥问题没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出来的是装配体,相似的装配体,但是名字又不一样,是不是那些有关联

111

网友B:
有可能部分零件是原装配体UP-down做出的,没有断开原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部分零件是原装配体UP-down做出的,没有断开原关联。

之前那个设计的人,是另存为改个名字,然后哪些零件变动就另存为改个名字替换进去, 会不是是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看设计树,特征是否引用外部参考

网友:
打包的时候要考虑好。
如果原图后期有可能还要打开,那就打包的时候记得加前缀或后缀用以区分。不然打包后的文件阅览修改过了,还需要再看看原图,等你看完原图,再打开打包文件时,打包了的文件就会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