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平口钳一般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23-09-13):
铸铁?45钢?40CR?还是什么材料,最好是市面上好买到的

网友A:
锻钢、合金钢、工具钢、不锈钢都有,精密度0.003-0.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锻钢、合金钢、工具钢、不锈钢都有,精密度0.003-0.008

我是想自己做,有具体的牌号吗?

楼主:
具体是哪种牌号的?

网友B:
台钳钳体用铸铁HT200,钳口可用工具钢T10或者合金钢40Cr,钳口需要热处理,要有一定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钳钳体用铸铁HT200,钳口可用工具钢T10或者合金钢40Cr,钳口需要热处理,要有一定的硬度。

好的,谢谢

楼主(2023-10-14):
怎么处理能长时间不变形的?本来铸铁比较好,就是太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