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结构

楼主(2023-09-13):
看到有一种机械结构是拖把杆打点的,视频图片大佬们可以看看。小弟现在没看懂里面是怎么动作的,结构没看明白。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SDAJ气缸推动齿条

成品打点分布图

成品打点分布图

气缸型号SDAJ100*80

气缸型号SDAJ100*80

外观图

外观图

外观图2

外观图2

打点内部

打点内部

内部齿轮齿条

内部齿轮齿条

网友A:
拖把杆打点?

什么材质的拖把杆?

网友:
发视频,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把杆打点?

什么材质的拖把杆?

铝管,直径16,壁厚1mm

楼主:
手机没办法上传视频

网友:
快门结构?卡盘也是旋转驱动然后往中心夹紧。

网友:
内部大概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管,直径16,壁厚1mm

打点是什么用途?大概需要多大的力度?

网友(点评):
(๑•̀ㅂ•́)و✧:;你看那個白色的塑料件,應該是打點固定的。

网友(点评):
猜测,白色塑料件,套在打杆上,装在机器里,然后“打点”。

网友B:
应该是,打点是为了将塑料实心件固定在铝管上,拆过的拖把杆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打点是为了将塑料实心件固定在铝管上,拆过的拖把杆就这样

对滴,打点就是防止塑料头脱落

楼主:
看着不是这种结构,齿条在齿轮外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点是什么用途?大概需要多大的力度?

另外一种结构用的气缸缸径推力是3400N

网友:
这个和车床三抓的动作是的,对吧,同步从360度出几个顶针。没啥可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不是这种结构,齿条在齿轮外侧

大齿轮内外都有齿就可以了,或者这个内齿轮外部套个外齿轮

网友:
(ง •̀_•́)ง就是大齿轮充当杠杆作用,
放大力,省去大推力气缸,
齿轮盘里面是有斜面

网友:
这种结构:

网友C:
一次打8个点还是一次打一个点。

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种,凸轮槽零件外圈时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打8个点还是一次打一个点。

现在是一次6个点,交错圆周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