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强度安全系数

楼主(2023-09-13):
我司有一款批量在做的减速电机,今天试着校核齿轮强度,但是按照参数计算出来齿面和齿根安全系数只有0.5左右,请问是哪里参数设置有问题吗?
m=1.75,齿轮1:Z=16,β:12°,αn=20°,Xn1=0.495,齿宽60;
              齿轮2:Z=99,β:12°,αn=20°,Xn1=0.1736,齿宽48;
减速机可连续承载最大扭矩1550N.m,齿轮材料20CrMnTi调质+渗碳,磨齿。最小减速比9.9(两级传动),最大减速比216.54(三级传动),这对齿轮位于减速机低速级。
下图是强度校核截图,忘大神指点迷津。

下图是减速机样子

网友A:
算出来是差不多这个数,1550是连续工作载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来是差不多这个数,1550是连续工作载荷吗?

是的,这个是成熟产品,一直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模数

这个是我们的成熟产品,一直在做的,所以这个强度校核就很费解

网友C:
是不是功率和扭矩搞错了,22kw?

网友D:
1.75M 额定1550N 够呛 看结构 弧形尺寸

网友(点评):
什么是弧形尺寸啊,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功率和扭矩搞错了,22kw?

我是按照减速机最大承载1550N.m,输出转速140转的时候校核的,大齿轮用9550公式计算出来是22KW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5M 额定1550N 够呛 看结构 弧形尺寸

这个是我们成熟产品,用的是SEW的设计参数,和SEW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减速机最大承载1550N.m,输出转速140转的时候校核的,大齿轮用9550公式计算出来是22KW

这就要看最大承载和额定扭矩是啥关系了

楼主:
希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初步计算,要么你的实际使用的当量载荷输入偏大,或者实际使用的时间偏长;这个我理解是齿根和齿面的疲劳安全系数;
当然,最直接就是提高模数,当然会带来中心距的加大

网友(2023-10-26):
分享计算表格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