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轴承内侧什么时候需要挡油板?

楼主(2023-09-13):
轴承内侧什么时候需要挡油板?(百度里看见有人说是脂润滑,但是我有两道题都是脂润滑,一个用一个没用)

网友A:
转速较低时,轴承是油脂润滑而齿轮是润滑油润滑,为防止润滑油冲洗掉油脂,所以用挡油板。转速较高都用润滑油润滑则不需要挡油板。

网友B:
减速箱里面很多采用飞溅润滑,这时润滑油会甩到减速箱盖上,往下流时会顺着箱壁流到分型面上,通过分型面上的油道流到轴承里面。这时候就不用挡油板了。机械零件课程设计一般都要设计减速箱,里面都会涉及到相关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较低时,轴承是油脂润滑而齿轮是润滑油润滑,为防止润滑油冲洗掉油脂,所以用挡油板。转速较高都用润滑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较低时,轴承是油脂润滑而齿轮是润滑油润滑,为防止润滑油冲洗掉油脂,所以用挡油板。转速较高都用润滑 ...

但是图片里的两个轴承端盖都采用的毛毡圈密封,说明应该都是脂润滑,第一个图片里为什么不用挡油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箱里面很多采用飞溅润滑,这时润滑油会甩到减速箱盖上,往下流时会顺着箱壁流到分型面上,通过分型面上 ...

喔喔 所以第二张图没用挡油板是因为有箱体,而第一张图没有箱体! 谢谢谢谢

网友:
还有轴承内侧有很大的空间没有零件,不需要润滑,为了省润滑脂,也会用挡油板。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