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表面垂直上抛小球落回原点吗?

楼主(2023-09-13):
在地球表面北纬φ处,以初速度V0铅直上抛一质量为m的小球M.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求小球M落回到地球表面的落点与上抛点的偏离(小球当做质点考虑,不考虑空气阻力)

网友:
你这个理论上成立,但基于质点假设的前提下。任意假设不成立,即是伪命题。

网友:
不考虑空气阻力的话,根据角动量守恒原理,上升时,随着小球离地心越来越远,既R越来越大,线速度V会变小,就是说,上升路径不是直线,而是一条后仰的曲线。曲线在起点和铅垂线相切。
小球下落时,线速度会增加,既沿着远路返回,落在起点。
根据纬度不同,曲线后仰程度不同,纬度0处最大,纬度90处无后仰,为一直线。
瞎猜的,不一定对。

网友(点评):
瞎猜都想这么多,真棒。(R越来越大,线速度V会变小),是线速度变小还是角速度变小?

网友(点评):
@642093071 公式忘了,大致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角速度变小了,落点偏西

网友(点评):
角速度在下落时会变大,沿原路返回

网友(点评):
角速度在下落时会变大)——是和最高点比在变大吧,到地面是角速度恢复到原值呢

网友(点评):
你说呢?去计算呀!

网友A:
李元霸不是被自己扔的锤打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元霸不是被自己扔的锤打死了吗

他扔的太低

网友(点评):
你准备扔多高?扔出第二宇宙速度吗哈哈哈

网友:
高速行驶的火车上随便上抛一个物体,看看掉落在哪?

网友:
找个锤子,从你头顶上方抛上去,越高越好,你别动,锤子掉下来后,你就知道偏差多少了

网友(点评):
那得多扔几次,普通人没训练过,扔出去的方向不直。

网友:
没有不敢猜想的,就看你敢不敢实际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