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Pack and Go的时候怎么让文件夹不变?

楼主(2023-09-13):
Pack and Go之后所有的零部件都跑到一个文件夹里了,太乱。
如何维持原来文件夹?

网友A:
平展到单一文件夹,这个选项不要勾上。

网友:
既然打包,那就新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展到单一文件夹,这个选项不要勾上。

又出问题了,原来文件夹的路径被复制了一遍。
这个怎么办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出问题了,原来文件夹的路径被复制了一遍。
这个怎么办好呢?

不然又能怎么办呢,电脑凭自已臆想给你建一个?
正版用户可以向DS进行建议,D版用户就默默忍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展到单一文件夹,这个选项不要勾上。

我打包测试发现 平展到一个文件夹  和 平展到最少文件夹  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公司的装配体文件打包带回家做,做完回来公司继续做,怎样才能维持原来的文件关联呢?

网友(点评):
可以远程控制公司电脑做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B:
我打包测试发现 平展到一个文件夹  和 平展到最少文件夹  是一样的效果...

这两个都不要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