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相同,转速不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9-14):
有一个结构原来用的电机的铭牌上写的是2.2KW,50HZ,2880转速!现在要求电机的参数是2.2KW,50KW,1440转速。我自己的想法是第一种是换一个新电机!由原来的电机参数可以得出原电机是2级的,那就换成4级!那么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功率相同,极数不一样的话,电机安装孔尺寸和电机体积是不是一定会改变的?第二种方法是不换电机,利用改变频率来降低转速!那么问题是是不是电机都一定自带变频器的,通过改变频率就可以调速了?由50HZ调到25HZ有问题吗?谢谢大神

网友:
问电机厂呗

网友:
降频到一半发热可能比较严重

网友:
你这不光安装孔变了,轴径都不一样了好不...
变频器的价格跟电机差不多钱,不如不折腾,降低频率也只能降低转速,你想要的是增速而不是减速,换换皮带轮得了。

网友(点评):
加变频器的电机都有单独接线的小风扇,你这个一直在低转速运行容易烧电机

网友:
选电机机座号一直的

网友(点评):
功率小了,,,,

网友A:
(✿◡‿◡)相同功率的三相异步电动机,2极在50Hz大约是2880rmp转,4极大约在1440rmp转,
4极电机比2极的转矩大(扭矩大),
普通电机不能長時间运行在50Hz以下

网友(点评):
普通电机貌似30-50hz之间运行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功率的三相异步电动机,2极在50Hz大约是2880rmp转,4极大约在1440rmp ...

那只能换电机极数哦!这样的话电机尺寸会变吗?

网友B:
安装尺寸一般不一样,看具体型号。另外输出转矩不一样。

网友:
降低频率需要使用变频电机(散热风扇不能降频). 一般相同功率, 电压, 频率的电机, 4极电机(极对数2)比2极电机(极对数1)框架尺寸大一个规格. 例如, 同样2.2kW三相异步电机, 4极电机外形是100框, 2极电机外形是90框.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 有些电机框设计的时候就有较大余量, 可以兼容不同功率的电机.

网友:
换电机,要不然后期出现问题更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换电机极数哦!这样的话电机尺寸会变吗?

(✿◡‿◡)相似功率的电动机,

一般外观尺寸不会有太大变化,
但这不是绝对的,具体咨询生产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尺寸一般不一样,看具体型号。另外输出转矩不一样。

他这样要求一般都是为了增大扭矩的

网友:
想啥了  2级跟4级电机   级数不一样  绕组数量就不同了;电机外壳有国标的  比如90  110啥的 自己看下铭牌 一般可以选择外壳一样的 直接换;这个最简单,三项异步电机,也就几百块钱;直接变频可以,25HZ问题不大;但是你要确认下,原先的设备是否额定频率运作,比如原先2级电机,实际运行中已经降频到25HZ了,你换4级电机,再降频,不一定降得下去了,还会严重发烫

网友:
楼上看起来有道理

网友:
电机输出转矩T=9550P/N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扭矩应该大了一倍,价钱也要贵不少

网友:
安装尺寸一样 ?

网友:
输出扭矩不一样

网友:
非变频电机,很多时候,低于20HZ,直接罢工了。。。。。

网友:
一两个换了就是,这种电机便宜,几百元。
你捣鼓几下,多的钱都用了

网友:
换电机省事,安装尺寸一样

网友:
可以换减速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