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软件问题

楼主(2023-09-14):
有全能大神懂这个是什么原因吗?我已经卸载2016之后再装2010,结果KMS激活不了,老是出现这个提示,百度上也没查到原因

网友A:
没现在干净??

网友B:
用office TOOL一键解决

网友C:
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ffice TOOL一键解决

下载了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

重装还是算了,懒得设置了,实在不行装个w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现在干净??

应该是,但是找不到哪里没干净

网友D:
试试这个吧。记得关掉杀毒软件。应该是可以把零售版转成vl版。

HEU KMS Activator下载:
地址1:https://wwi.lanzoup.com/b05gumbe 密码:9xum
地址2:https://github.com/zbezj/HEU_KMS_Activator/releases

解压密码:HEU168

蓝奏云链接经常会失效,把链接中的lanzoup修改为:lanzouh、lanzous、lanzousi、lanzoux、lanzouw、lanzouo、lanzoup、lanzouy,多尝试几个,就能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吧。记得关掉杀毒软件。应该是可以把零售版转成vl版。

HEU KMS Activator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