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 技术性展现的时候到了

楼主(2023-09-14):
如图是我设计的一套简易夹具,它会安装的一个高速旋转的主轴上,转速2000r/min,中间那个透明的是玻璃材质,直径17.5mm,夹具是打算用赛刚或者铁氟龙来做,我的设计想法是直接靠塑料的弹性形变把它抱死,取放料有凸点限位,但是这个凸点应该设计多大才不会导致取放料的时候很困难,我觉得还是有甩飞风险而且这个形变量和凸点不好控制,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坛友,是否有好一些的方法。(公司是允许我做甩飞验证的,但是我还是觉的得有几个方法,万一不行还有的换)

1.这个玻璃是要清洗+甩干的,所以不能遮挡太多的区域,只能靠边1-2mm左右。

2.肯定不能用金属材质,会碰伤玻璃。

3.我希望的是结构越简单越好,因为越复杂,机构上就越容易藏灰尘,洗不干净。

网友A:
感觉用久了老化还是会甩开,夹不住玻璃呀。做个活动式的,卡紧可以吗

网友(点评):
外面可以套个弹簧

网友(点评):
我想到一个和你说的套弹簧的思路,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就是外面套弹簧套,按下弹簧套抓子就张开,不按弹簧套,就靠弹簧压紧

网友:
加个快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久了老化还是会甩开,夹不住玻璃呀。做个活动式的,卡紧可以吗

所以我可能用PTFE的  怎么做大佬  我没啥头绪呢

网友(点评):
这我也不知道了呀

楼主:
怎么加呀  我没想到,主要这个东西很小,厚度也只有4-5mm

网友:
加个抱箍可以么

网友B:
压缩空气吹干,或者烘干不行么,必须得甩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空气吹干,或者烘干不行么,必须得甩干?

只靠气吹  会有水印  所以需要甩  而且清洗的时候也要甩

网友C:
这样的夹持旋转时会跟夹具打滑吧,建议直接来个配合套,边上开几个口,侧面攻丝,加工个塑料螺丝,直接顶死,简单又方便

网友D:
这个结构不利于动平衡,夹具偏心,工件偏心,高速旋转起来会引起振动,振动可能会导致凸点固定不住玻璃工件。建议负压吸附

网友E:
夹上玻璃之后,夹具外圈缠绕两圈纤维胶带,就不会甩飞了。简单便宜

网友(点评):
嫌胶带有消耗,就把夹具外面加一圈凸起,从然后用的时候加个紧箍

网友F:
像这种夹持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搜索镜架看看

网友G:
你这个感觉会飞,2000rpm,17.5直径,就这样看,你的抱爪大概4、5个厚,就算不抱东西,自身的离心力也会把抱爪甩开,如果只是清洗镜片平面的话,我想的是类似筒夹的形式。如果有后续记得回来报道一下。

网友:
你把它伸进比他外圆大一点的一个孔洞里旋转

网友H:
水平转,一次20片,上边加个盖压,接触面按你实际情况去重新设计。

网友:
飞的飞起

网友I:
气动弹性夹就可

网友:
三爪卡盘不能用吗,夹持部分结构跟你这个类似,夹爪表面贴层硅胶就可以了把

网友J:
参考下晶圆清洗机的设计

网友K:
玻璃有圆角吗,铁氟龙硬度不高,应该能挤进去,赛钢硬度不了解。。。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不利于动平衡,夹具偏心,工件偏心,高速旋转起来会引起振动,振动可能会导致凸点固定不住玻璃工件 ...

我也建议负压吸附,做四周限位,不用下边卡扣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夹持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搜索镜架看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建议负压吸附,做四周限位,不用下边卡扣结构

嗯嗯  我其实最早考虑了   但是我唯一担心就是 负压接触那一面被污染  或者有水印

网友(点评):
不会的,你选合适的材料就行,一般情况水印和你的进气过滤三联件有关,用好一点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上玻璃之后,夹具外圈缠绕两圈纤维胶带,就不会甩飞了。简单便宜

客户操作太麻烦了  我们要求客户最好是只有1-2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玻璃有圆角吗,铁氟龙硬度不高,应该能挤进去,赛钢硬度不了解。。。

有倒角的  主要这两款材料表面很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感觉会飞,2000rpm,17.5直径,就这样看,你的抱爪大概4、5个厚,就算不抱东西,自身的离心力也会把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不利于动平衡,夹具偏心,工件偏心,高速旋转起来会引起振动,振动可能会导致凸点固定不住玻璃工件 ...

东西是在正中心的,没有很大离心力,唯一担心就是你说的振动或者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平转,一次20片,上边加个盖压,接触面按你实际情况去重新设计。

这个点确实不错,不过客户要求一次只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参考下晶圆清洗机的设计

老兄  这个我很了解呢  不知道你是哪家公司的 方便私聊不

网友D:
你不可能做得那么准确均布,凡是高转速的零件一定要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气动弹性夹就可

这个就设计安装气缸了  不行的  结构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可能做得那么准确均布,凡是高转速的零件一定要慎重考虑。

嗯嗯  我们这边对高速转动比较做的多  基本都是100-2千转  而且直径几十到一米都有

网友:
(ง •̀_•́)ง
有一种柔性夾爪,氣動,
耐磨耐高溫,應該適合。

网友M:
别在一个方向死磕,换个思路,洗手时不时用过热风吹干吗?没有风险。汽车零件的清洗都是这样热风烘干的。夹紧高速转,就一定能甩干?也不一定吧。高速转,如果平衡不好,震动和噪声都不可接受,参照砂轮机的工作状态。启动停止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N:
只是甩干,为什么非得一个个甩?
做转盘,周围放一圈,不仅效率高,甩干效果也好,同时定位夹紧也都简单(夸张一点,做个筒,简单卡内壁上,高速旋转,是掉不下来的)

网友O:
从安全角度来讲,2000r/min采用塑料材质,太危险。除非是空间很密闭,甩飞后不会对人员造成伤害。这样的开口不建议使用,因为不知道何时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别在一个方向死磕,换个思路,洗手时不时用过热风吹干吗?没有风险。汽车零件的清洗都是这样热风烘干的。夹 ...

客户的工艺要求是这样  没办法改的  不然  直接不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从安全角度来讲,2000r/min采用塑料材质,太危险。除非是空间很密闭,甩飞后不会对人员造成伤害。这样的开 ...

是密闭空间的  有真空吸附  2千转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是甩干,为什么非得一个个甩?
做转盘,周围放一圈,不仅效率高,甩干效果也好,同时定位夹紧也都简单( ...

哈哈  客户要求这样  不过我也设计了你说的那种,圆盘均布,客户说一台就洗一个  一下可以买好多台

网友(点评):
那做小点,就能发放1个,另一边用一个等重的做配重。 没有甩出去的风险

网友P:
目标是清理水,用高压空气吹干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目标是清理水,用高压空气吹干行不行呢?

目的 是清洗表面杂质灰尘什么的,然后洗完是要甩干 ,按客户理解  转起来有利于杂质甩出去,和甩干

网友Q:
引用 楼主:
目的 是清洗表面杂质灰尘什么的,然后洗完是要甩干 ,按客户理解  转起来有利于杂质甩出去,和甩干

按照意思是,玻璃的两个端面需要清洗,侧面的圆柱面需要清洗吗?

网友(点评):
目前要求只洗一个端面 但其他面也不能搞脏的

网友:
不能用金属,那机械性损伤老化的很快,至于解决方法暂时没有,但是经验有一个,就是在爪子外车一台阶,方便装个O型圈,用弹力保证老化后的加持力,可以使用得更久一些,这也只是解决了生产问题,零件的不耐用的硬伤问题就没法建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夹持旋转时会跟夹具打滑吧,建议直接来个配合套,边上开几个口,侧面攻丝,加工个塑料螺丝,直接顶死 ...

不利于快速装夹吧,这个应该都是大批量的使用场景,换一个扭一下螺丝,螺丝也顶不住啊,还耗时间。

网友:
不晓得这个可行不 ,之前见过类似的 外面还有一个罩子

网友:
跟金属打交道比较多。
楼主说不能用金属怕夹伤。
其实,用金属夹具方案,配安装在基座上的尼龙夹爪垫块,既保证夹具稳定性又不会夹伤。
2000rpm,是否甩飞、用久了是否甩飞、2000rpm下的稳定性,塑料都难保证。

金属夹具甚至可以做离心力补偿,高速下依然夹得很稳。

网友(点评):
嗯嗯 这个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Q:
按照意思是,玻璃的两个端面需要清洗,侧面的圆柱面需要清洗吗?

推荐快门夹具。

网友:
有种柔性夹手你看适合否

网友:
话说不能采用洗衣机脱水方式么?

网友:
你这种工况,直接用普通的三爪气爪就行(有专门应用于旋转的,自带导气滑环的,能旋转应用),爪子主体用钢的,产品接触面用贴硅胶
爪子抓产品圆柱面,能把整个端面露出来清洗。主要是做径向定位就行,轴向不用定位,靠爪子摩擦力

网友:
用离心夹紧的方式,小球甩起来,带动曲拐压紧,得越快,夹得越紧,不转的时候,自动打开,再加一圈弹簧保持初始夹紧力。

网友:
买个气动卡盘,爪子改软爪就行了。

网友:
换一种旋转轴

补充内容 (2023-9-17 19:11):
把以前的垂直于圆片的旋转轴改成平行的

网友:
可以用气缸夹住啊,自己做夹爪E:\

网友:
用抱箍的结构不是更好吗?弹性结构总会越来越松

网友:
把工件放到中心使用2000转甩干水,不如考虑放大直径圆盘边,转速不用那么高,线速度还是一样的

网友:
设计思路有很多:
1、气爪(气手指)夹紧,不同物料更换夹块;
2、给你的夹具后端做一段螺纹,安装抱箍抱紧;
3、做一个夹心套,把物料放在里面,两侧和周侧做好进气进水的通道;
4、自紧夹头。

网友:
同心度能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