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万用表测量漏电、短路、断路和区分零火线

楼主(2023-09-14):
一、 测量漏电

将万用表旋转到2M(兆欧)档,测火线和地线之间的对地电阻正常值是无穷大,但低于0.5M(兆欧)时,说明有漏电现象。在测量零线和地线之间的对地电阻也是同样道理。

二、 测量短路

将万用表旋转到蜂鸣档,用万用表的红色表笔和黑色表笔分别测量火线和零线,蜂鸣器发出蜂鸣声或者万用表指示灯亮,说明火线和零线之间有联通,这种现象俗称“短路”。

三、 测量断路

同样可以用万用表的蜂鸣档进行测量。比如测火线,红色表笔和黑色表笔分别连接一根电线的两端,如果有蜂鸣声,说明电线没有断点,反之,如果蜂鸣器没有蜂鸣声,说明电线有断点;知道了原理,同样我们也可以测量很多电器类的产品,比如家用墙壁开关、插座、还有家用的热水壶、电饭煲等等,帮助我们快速判断故障的原因。

四、 测量电池电量

测量的1.5伏(V)的电池时,我们将万用表旋转到毫安档(mA)-1.5伏(V)的档位测电流,如果测出来的电流为30到40毫安(mA),说明电量比较充足。如果低于30毫安(mA),说明电池电量不足,需要更换电池。

五、 怎么区分火线、零线和接地线

我们把万用表打到交流电压档(~V)750伏,将黑色表笔在手上缠绕四到五圈,并悬空,另一根表笔分别测试三根电线,电压数值高的是火线,电压数值低于最高值的是零线,电压数值最低的是接地线。

六、 怎么判断电动机的好坏

万用表旋转到2000欧姆档(Ω),用万用表红黑表笔分别测量电机三个接线端(AB、AC、BC),阻值一致时,电机绕组正常。

七、 怎么判断电动机的绝缘性能好坏

万用表旋转到2000欧姆档(Ω),用红表笔依次(A、B、C)连接到电动机接线柱上,黑表笔连接电动机外壳,数值无穷大为正常,电动机无漏电现象。

网友(2023-10-21):
非常好,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