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淬火和回火之间的间隔时间如何确定?

楼主(2023-09-14):
       感应淬火小尺寸零件的铣槽位置后 ,为了避免出现裂纹。应该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必须进行回火呢?产品原材料主要是C45R、42CrMoS4、50CrMo4、C53G这四种。淬硬层深度要求一般是520HV1硬度点要在1-4mm区间内。淬火回火时间间隔除了用产品做实验测试出来外,有没有什么公式、规律或者经验之谈,能先确认下大致的理论时间呢?      之前在网上看到个说法:淬火回火时间间隔要在4小时内,是否太宽泛了?对于尖角、倒角、退刀槽这种淬火后应力集中数量较多、淬硬层较深的产品,等到4小时后再回火,不是早就开裂了?或者对于弹簧钢这种,等待的回火时间太长也会导致热处理裂纹吧!
      我的想法是,大家能否在这个帖子里根据原材料、表面淬火位置、淬硬层的深度等等这些不同变量去综合分析然后讨论出一套淬火和回火间隔时间的理论方法。以后如果有新样件需要采用感应淬火+回火工艺时直接套用这套理论方法,计算出大致的时间,再去试验这个时间是否可行,这样也能减少试验过程时间还有成本投入,快速确定下新样件的淬火回火间隔时间技术参数。

楼主:
本人工作时间较短,能力有限。欢迎各位前辈、老师们多多指教。网上一般更多的是回火保温时间的参考数据或者计算公式,淬火回火间隔时间的问题讨论和答案很少,但是这个工艺参数因为和淬火裂纹是否产生有直接关系,又不能直接无视或者不重视。生产现场有时候很难实现淬火后立即安排回火。出于成本考虑,更多的是积攒到一定数量后的淬火产品统一安排回火(有连续回火炉、感应回火设备的除外)。因此想在这个和大家就这个问题一起讨论下。本人工作年限不长,算是刚刚入门热处理,欢迎各位前辈、老师们指导!

网友:
淬火后回火时间一般没有规定,只要回火之前材料不出现裂纹都可以。正常的话怕出现微小裂纹,淬火完成后2小时内做回火。这个也要根据材料来确定。

网友:
淬火后到做回火的时间间隔一般没有规定,只要回火之前材料不出现裂纹都可以。正常的话怕出现微小裂纹,淬火完成后2小时内做回火。这个也要根据材料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