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槽轮的校核

楼主(2023-09-14):
大佬们。 如图所示, V形槽轮,在倒V轨上滚动。 怎么校核对V轮及轨呢

网友:
厂门口的电动门有些就是V槽轨道的,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们用的V型轮道轨都是角钢,看你这个难道还是实心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实心取决于能不能抗的住压力。

网友:
如果只是计算轮子的强度计算

按4个轮子支撑运行 整体重力×1/4=单个轮子正向压力

再计算 接触应力 校对强度 接触应力和接触面 形状 压力 和材质有关 (相关公式可查手册)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