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遇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简化一下,各位高工可以帮忙看看

楼主(2023-09-14):
今天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遇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简化一下,各位高工可以帮忙看看:

工况:右侧的大车以恒定速度V向左运动,大车前端有一个定数为K的弹簧,运动过程中,弹簧与前方质量为M的小车碰撞,弹簧受压,推动小车向前。
说明:右侧的大车质量无限大,碰撞不减速,速度V恒定;不考虑摩擦力。
问题:求弹簧的最大变形量是多少?

我数学能力不行,积分积了半天没积出来,哪位学霸帮我算算看。

补充内容 (2023-9-18 15:44):
此贴终结。
结论:
弹簧的弹性势能和小车的相等的,2、3、5楼都有提到这个说法,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要看详细推算的过程的,可以看看13楼。
感谢各位同学,愿各位都保持学习之心,永远向上。

网友A:
我的解法,借助了数学软件:

网友(点评):
牛B,我就是想要这个,但是我现在就没办法理得像你这么清楚,感谢。 另外,请教一下你用的数学软件是哪个?

网友(点评):
mathematica,用maple也可以的

网友B:
可不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弹簧最大变形量肯定是出现在速度与大车相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小车的能量可以算出来,小车的能量是弹簧直接传递给他的,也就是弹性势能,这个应该也有公式可以算。就是还没想清楚大车对这个系统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网友(点评):
不太好操作。弹性势能和小车的动能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弹簧最大变形量肯定是出现在速度与大车相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小车的 ...

正解。
Xmax =V*(m/K)^1/2

网友(点评):
怎么确定弹性势能就等于小车的动能的呢?

网友(点评):
这就是物理知识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2楼正解。 速度相同时,弹性势能大于小车动能。

网友:
围观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你可以等效一下,把大车看成一堵固定的墙,小车从左往右以速度V撞向墙上的系数为k的弹簧。这样算弹簧最大压缩量

网友(点评):
感觉主要是v的变化曲线,求出曲线面积就能求出Xmax

网友(点评):
还是有区别的,大车是有恒定速度V的。

网友(点评):
等效就是为了方便分析,以相同的丨a丨从0加速到V和从V减速到0不是一样的嘛

网友(点评):
仔细一想等效还是看V的导数是咋样,这种等效还是不太行

网友(点评):
就是参考系的问题,你把整个系统给个向右的速度V,那么大车的速度就是0,小车的速度就是V向右

网友(点评):
粗略一想,确实是能量守恒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小车和大车同速时,弹簧压缩量最大,然后弹簧开始恢复,小车的速度会超过大车,实际上1/2*m*ΔV²=1/2*K*X²,这个ΔV是指小车最后的速度与大车的速度

网友(点评):
你这个ΔV就是Vmax-V就是等于V的,因为算出来Vmax=2V;

网友(点评):
你只分析了后半段的能量守恒,其实前半段是,小车从速度为0到V,弹簧压缩量x达到最大,1/2*m*V2=1/2*K*X2

网友(点评):
支持层主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弹簧最大变形量肯定是出现在速度与大车相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小车的 ...

关于使用能量守恒的办法来评估的,我举个例子:
假如小车在被碰撞的时候,一开始是不动的,直到弹簧的弹性势能积蓄的能量等于1/2*mV²时,此时大车停止运动,小车被弹飞。那么在上述的情况下,才能说小车的动能等于弹簧的弹性势能。
而实际上,小车在被碰撞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在开始加速了,所以弹簧具备的最大弹性势能实际上是要小于小车的最大动能1/2*mV²的,因为在弹簧处于最大压缩量的时候,小车已经具备一定的动能了。

网友(点评):
lz是指刚碰撞的瞬间弹簧还没反应过来,小车+弹簧整体先受力加速了嘛

网友(点评):
过程虽然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小车最终只能接受1/2mv2的能量。把大车头部的弹簧放在小车尾部上,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网友:
碰撞不减速不满足能量守恒定律,碰撞弹簧肯定对大车做功,大车肯定要减速。

网友(点评):
比如大车是电机驱动,电机做功,速度恒定。

网友C:
碰撞不减速不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在错误的假设前,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
积啥分呀,高中物理就够了。

网友:
好歹你还积了一下

网友:
有外力做功,车速度不变,弹簧的最大变形量就是弹簧被压缩死的位置,极限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使用能量守恒的办法来评估的,我举个例子:
假如小车在被碰撞的时候,一开始是不动的,直到弹簧的弹 ...

另外说一下能量守恒的问题:
弹簧接触i小车→弹簧开始受压,小车加速度a逐渐增大→小车和大车速度相同,达到V,此时弹簧压缩到最大,小车加速度a最大→弹簧开始恢复,推动小车继续加速,但是此时的小车加速度a开始减小→最终弹簧恢复原长,小车加速度降低为0,小车速度达到最大值Vmax,Vmax大于大车速度V。
结合上面的情况,弹簧压缩到最大时的弹性势能,应该是等于小车速度比大车速度多出来的这部分动能,即:
1/2*K*X²=1/2*M*(Vmax-V)²

上面这个公式变量太多,用不起来。

楼主:
用积分的话,主要就说对加速度a积分得到V,再对V积分得到行程L。但是最后换算不出来,我感觉思路是对的,就说生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撞不减速不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在错误的假设前,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
积啥分呀,高中物理就够了 ...

可惜高中物理没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解法,借助了数学软件:

大佬,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一下能量守恒的问题:
弹簧接触i小车→弹簧开始受压,小车加速度a逐渐增大→小车和大车速度相同 ...

在这个题的框架假设里,能量压根就"不守恒"。

网友D:
各位算了这么久结果是不是  ((mv^2)/k))开平方,最终小车速度是2V。

网友:
数学软件,使用厉害。一直想学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一下能量守恒的问题:
弹簧接触i小车→弹簧开始受压,小车加速度a逐渐增大→小车和大车速度相同 ...

高中物理,基本白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算了这么久结果是不是  ((mv^2)/k))开平方,最终小车速度是2V。

何以证明,最终小车速度=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解法,借助了数学软件:

增加v2的方程:(可以看到v2确实是在0~2v1的区间,最大值2v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算了这么久结果是不是  ((mv^2)/k))开平方,最终小车速度是2V。

结果的其中一半我想是对的,即最大压缩x=v√m/√k,但最终小车速度不是2V,是0-2v的简谐振动。

网友:
理想情况下,X=V
m/k。

网友:
不考虑摩擦力,大车需要外力才能保证速度恒定,而且这个力一直要等于弹簧的反作用力,弹簧先压缩再回弹,随着小车速度增加,最后,弹簧不压缩,小车速度为V。
外力做的功就等于小车速度从0到V所需的,不然能量没法守恒。

好像审错题了,求的是弹簧的最大变形量,这个要积分才行,奈何高数没学好,看大佬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