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轴的转矩关系

楼主(2023-09-14):
为什么答案没有1/2呢 齿轮2不是两端都受力的吗

网友A:
扭矩必然是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力同时存在,形成力偶

网友(点评):
齿轮3你看着只受一个力,必然需要一个负载扭矩才能平衡的。齿轮1,收到了2的力,还有输入扭矩呢

网友:
弯曲转矩和扭转转矩的区别。。。。有点混淆了吧

网友:
如果作为一个减速机来考虑,只有输入转矩输出转矩,转速,功率等参数。这么说是不是应该理解得更清楚了?

网友:
里面哪些,你可以理解成内力,总体上不会(不必考虑)影响对外的输出,在效率里面一起考虑了。

网友B:
TII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齿轮轴II的总扭矩,那应该是零。如果是齿轮轴II的输入扭矩,那就没有前面的系数2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I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齿轮轴II的总扭矩,那应该是零。如果是齿轮轴II的输入扭矩,那就没有前面的系数2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必然是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力同时存在,形成力偶

谢谢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