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模板问题

楼主(2023-09-15):
各位老师,请教下零件模板哪里设置能去掉图片上的内容

网友A:
模板要自己做,我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板要自己做,我就有

可以自己做,就是想把这个地方搞明白,找半天都没找到哪里修改

网友:
我连这个框在哪都不知道。。。

网友:
不知所云看不见

网友:
我自已做模板,也搞不清楚你载图的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