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软管结构请教

楼主(2023-09-15):
今天在客户处看到有一套设备有一个结构请教一下,从工厂供的压缩空气源接了一个软管过来,软管后面接了很长的一个不锈钢钢管,不锈钢钢管后面又接软管,再接到设备的气源处理三联件上的;现场不能拍照,画了一个示意图;请教下各位:这截不锈钢管是做什么用的?0 K5 |& K% E; I4 q

网友:
储气罐的作用吧  保证设备瞬时用气量

网友:
是不是有稳压作用呢,正经压缩机后面都应该有个稳压罐的,

网友:
缓冲+储气,推测连接的设备需要稳定流速以及均匀的气体供应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设备中间有个气密性检测的工位

网友:
约等于一个小型储气罐

网友:
过滤干燥也有可能,看管子是不是空的。

网友(点评):
敲了敲,管子感觉像是空的

网友:
是不是距离较远,中间有一段是走的硬管

网友:
这个是进设备前的集液除尘气包,可以保护设备三联件的早期堵塞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