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拔旋拧航插,时间久了阻力就变大了,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15):
我们设备是铁路上用的,需要组装拆卸经常插拔旋拧航插,航插使用一段时间后,旋拧就非常费力为什么?这么解决?

网友A:
靠接头里面的密封圈达到IP67 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接头里面的密封圈达到IP67 的么

所问非所答啊

网友:
铝合金的吧,稍加润滑啊

网友:
盲猜是形状变形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密封圈弹性变差了,也对比一下新旧的旋槽和销钉有什么区别,或者用新的配旧的转转,排除一下某些配合情况。

网友:
有灰尘了,没润滑。厂家不知道原因吗?以前我们做些零件,都有要求动作多少次,插拨力变化不能超过多少的。

楼主:
航插的机械寿命是500次

网友(点评):
就是形变了,还有就是有污垢时间久了锈蚀上了。有一个办法倒是挺实用这个得,里边加弹簧,对插拧紧,还有就是材料角度改善。

网友:
受外力和环境因素影响,发生形变了.可以试试改为卡扣装置/增加间隔层/更换刚性更强的材料(不推荐).

网友:
应该是磨损了,磨擦力变大了。

网友:
外行出个点子:
经常插拔的插头上面,增加一个“过渡插头”(希望是标准的解决方案,有卖的),这样寿命损耗在过渡接头上,用久了更换,而接线的航插寿命变成了N倍的过渡接头。

网友:
说到形变,可以拿个一对好的插头试接一下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