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抛光能达到的平面度

楼主(2023-09-15):
我们有个零件,别的面是电抛光到粗糙度0.1,只有一个平面要求研磨到0.1,问了老师傅,说电抛光平面度达不到要求,
想问下,电抛光的平面度没有研磨高吗,电抛光能达到多高的平面度

网友A:
同样都是0.1,两者出来后会有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都是0.1,两者出来后会有啥区别啊?

0.1是粗糙度,说是可能电抛光平面度达不到0.001

网友B:
两者不是同一概念,粗糙度可以很小,但平面度不一定小。

网友(点评):
是的,一个曲面零件,可以电解抛光到粗糙度0.1,但是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不是同一概念,粗糙度可以很小,但平面度不一定小。

我就是想问电抛光能达到的平面度

网友(点评):
这得做几次验证试试结果的。

网友:
一个是表面粗糙度,一个是形位公差,不一样吧

网友:
电抛光对平面度无法控制,所以得采用机加工进行研磨保证平面度,原理和阳极氧化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