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看看这个图纸上35的孔

楼主(2023-09-15):
这是刚接到的国外图纸,类似隔音罩,没有隔音棉。图中主架是60x60的方管,没看明白35的孔是什么高科技?整机结构就不发了,免得惹麻烦。有点像陵园里的那种房型的那个啥,还带门的,靠,方便看吧。别乱喷啊,这是洋鬼子的高科技玩意。

网友:
就打个孔呗,位置,孔径都有,确认是否通孔就行

网友(点评):
我就是觉得35的孔位置好像不对吧,侧视图画在两侧方管上的,怎么移到上面的管子上了,

网友(点评):
你看错图了,国标是第一视角,右边是左视图.但是这个图是外国的第三视角,右边这个图是右视图,图纸没错,孔就是在斜面上.至于这个孔为啥在斜面上?可能和气体流动以及声音的反弹之类的有关吧

网友(点评):
右边那个是剖视图吧?

网友(点评):
刚才说错了,不是剖视图,右边那个就是左视图,国标左视图。仔细看,能看到盖在矩形管框架上的底板的料厚。

网友:
两个位置尺寸,35的孔不通,

网友:
斜面上一个孔,有什么稀奇?没看出来!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感觉这个孔不对,侧视的那个孔只能在那个横档上面开个缺口,没法开那个孔

网友:
国外的空气都是香的,这个孔一定是高科技,国内应该没人能做好,特别是我这种黑作坊,这种孔要很高技术,打不了

网友(点评):
狗屁的连图纸都看不懂还在这吹的

网友:
在斜面上,直径35,中心到斜边47.到右边300

网友:
看着有点怪,不过应该就是斜面上开一个35通孔

网友:
说不是通孔吧,位置在那摆着。说是通孔吧,好像是虚线

网友(点评):
因为斜面上的孔被上边的矩形管挡住了,所以是虚线。

网友:
搞不好走线用的

网友(点评):
今天才接到图纸,图形和标注都是洋鬼子的手笔。这张截图,后来再看,其实后面有块板,不留意看真以为是空架子。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有些地方表达还是不明确,还得跟客户沟通。

网友:
没有下一级零件图了吗?按这个图也没法加工这个孔吧,既没有加工符号也没加工深度,或者是谁转化过了吗?

网友(点评):
很感谢你仔细看图,这个图是前几天才接到的国外图纸,现已解决。后面有是1.5毫米厚的板,所以35的孔在板上。你说的没错,单纯看这样的图,35的孔没法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是这样的。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
主视图圆就是椭圆肯定不是正着打得孔,国标是左视图放在右侧,可以看做是从左向右看,既然是国外的,那就不是左视图,再者说看成右试图虚线更合理一些,而且我看这个整体一圈都是粗实线,你确定这是个空架子没包起来嘛,我感觉应该是有一层铁皮或者其他东西包裹起来的,孔是打在那个上面的,不是打在方管上的

网友(点评):
你分析的很仔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后面有封板,35的孔才能正确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