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间集中供真空的设备问题

楼主(2023-09-15):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实际是怎么解决的?最近做一台设备,用真空的地方挺多,真空是车间统一供的,设备使用种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是一根统一的真空管道供的真空,设备生产种只要有一个地方破真空,或者有点工位为了提升CT提前开真空;其他的地方真空也掉下来了,搞得很头疼,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吗,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集中式真空源与分布式真空源使用中互有利弊,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案,而不是一个方案用到底。

楼主的问题在于是真空系统有泄露,集中式真空源要想解决只能是:
1. 增大真空源功率;
2. 泄露点加止回阀;
3. 改为分布式真空源。

网友:
楼上一步到位专业至极,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用量大的地方使用真空罐缓存可以吗?避免用量大的地方一开,主管道真空掉的太高

网友(点评):
正压储存可以靠压力容器,1Mpa很容易保证。而负压再怎么储存也只有一个大气压,泄露点多了,真空流量很难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中式真空源与分布式真空源使用中互有利弊,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案,而不是一个方案用到底。

...

兄弟回答的很专业,学习了。用单向阀没理解,用了单向阀,不是无法吸真空了。我现在装了节流阀,结果是像兄弟说的一样,真空反应时间很慢,所以在这里看看有没有更优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回答的很专业,学习了。用单向阀没理解,用了单向阀,不是无法吸真空了。我现在装了节流阀,结果是像 ...

单向阀正压规格时,有最低开启压力。而负压的截止阀结构上稍有差异,用弹簧结构的话,对于弹簧力量要求较为高,且不能翻转装配。

PIAB会用膜片止回阀阀,靠材料变形实现开启和关闭(微漏),piSave系列产品说明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量大的地方使用真空罐缓存可以吗?避免用量大的地方一开,主管道真空掉的太高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缓冲罐,真空用量大的地方会先用缓冲罐内的真空均衡一下,弥补真空吸口太远相应不及时的情况,同时避免其他地方真空掉的太厉害。如果满足不了使用,那就是这种整体供真空的方案不好,需要换方案。

网友:
一个真空口放一个真空发生器,干就完了。
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太大,气源不够?不好意思,这不关我事,我设备就这么大耗气量,必须要保证我的额定压力和额定流量。气不够,请加空压机

网友:
大流量真空泵,然后各路加控制阀。。开真空的阀,直动式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