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锥形工件的自动支撑

楼主(2023-09-15):
工件情况:
铝棒圆柱外径300mm,圆锥长200mm左右,重约20kg,但圆锥形状不固定,且变化较大
工序:
用细钢线将圆柱与圆锥结合处割断,切割时底部用V形块支撑(如图)
问题:
为保证锥形切割后不掉落,目前采用人工塞一块泡沫在锥形底部的方式,在切割完后由人工将锥形搬出设备外,费人又费腰。现在想做成自动支撑和自动搬运的形式,免去人工这一步
方案:
我目前想了几种方案,第一种直接用机械手模拟人工抓取,切割前用机械手将支撑块(类似人工支撑)放到锥形下方,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机械手既能抓支撑块又能抓牢锥形工件,担心移动过程中工件掉落(工件重约20kg)。
第二种是做个类似簸箕一样的铁盒子,簸箕里面从两侧各伸出一个泡沫楔块,将锥形支撑在泡沫楔块上,楔块通过弹簧复位,切割前机械手直接夹取簸箕放在锥形下方。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提供下,万分感谢!!!

网友:
锥形真空吸盘试试

网友A:
在切割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让机械手更换夹具

楼主:
好的感谢,我查下资料,看能否有合适的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切割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让机械手更换夹具

切割过程中不能更换

网友:
柱端气缸夹抱,锥端皮带输送,导杆挡料与导向

网友:
我的想法是:不锈钢隔热双层碗状夹具,内部填充橡胶海绵,橡胶海绵带孔,孔位和碗状夹具内侧小孔联通,碗状夹具外部抽真空。海绵填充量根据你锥形弧度来填充,保证弧度极限值也能完全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