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问一下,不用任何传感器但靠伺服电机扭矩,电缸能回原吗?

楼主(2023-09-16):
老板让做电缸,问能不能靠电机扭矩回原,我们一个电气说可以实现,但项目分配给另一个电气,从年初到现在也还没这么弄过,问就说不知道,不懂。也不去问其他电气的同事。
我就想问问这个扭矩回原可以实现吗?需要什么条件,怎么做呢?
麻烦大佬帮帮忙,我只是个机械小白,电气的一窍不通。
补充一下:
现在用的驱动器是三菱的,MR-JE-200A的驱动器。是三菱的FU3X的PLC。看需要改那些才能实现。

网友A:
(⊙ˍ⊙):;扭矩回原,
是什么功能!?
应用于什么情况!?
⊙▽⊙

网友B:
听说过采用绝对值伺服能在没有外部传感器时回原,而且断电后不能动他,一动就找不到原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采用绝对值伺服能在没有外部传感器时回原,而且断电后不能动他,一动就找不到原点了

绝对值可以随便动,绝对值编码器型伺服电机可以在开机通电知道你当前的位置信息的,只有相对值开机前要回一下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ˍ⊙):;扭矩回原,
是什么功能!?
应用于什么情况!?

老板想要做得高大尚些,不要感应器,我也问了电气是不是没问题,所以有个电缸的活塞是没有带磁环的,也就没办法有磁性开关去做原点。现在老板在问,我也不知道咋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绝对值可以随便动,绝对值编码器型伺服电机可以在开机通电知道你当前的位置信息的,只有相对值开机前要回 ...

看了一下,之前用的是西门子V90系列的伺服,绝对值编码器有单圈与多圈两种可选,电气选的是单圈,调试跟我说断电后如果人为移动了机构,通电开机后就找不到原点了,没断电随便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采用绝对值伺服能在没有外部传感器时回原,而且断电后不能动他,一动就找不到原点了

网上找到说是要装电池,不然关机会丢失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值可以随便动,绝对值编码器型伺服电机可以在开机通电知道你当前的位置信息的,只有相对值开机前要回 ...

补充一下:
现在用的驱动器是三菱的,MR-JE-200A的驱动器。是三菱的FU3X的PLC。看需要改那些才能实现。
想问一下这个驱动器跟PLC能实现你说的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说是要装电池,不然关机会丢失坐标。

可能是这个意思,电气我也不懂

网友:
我们这儿做的设备是通过电机扭矩设置原点的,但是原点丢失找原点都是人工调整的,自动找感觉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之前用的是西门子V90系列的伺服,绝对值编码器有单圈与多圈两种可选,电气选的是单圈,调试跟 ...

这个要分情况的,A , 1.绝对值编码器,2,伺服走总线(通讯),          3.断电以后随便动,当你再通电,PLC是知道你当前的位置信息的
                          B,  1.绝对值编码器   2,   伺服采用发脉冲控制        3.断电以后随便动,当你再通电,PLC是不知道你当前的位置信息的,要回原点

网友(点评):
大佬啊,刚好我这个项目就是全用的绝对值配总线

网友(点评):
发脉冲,也可以断电随便动,上电后PLC也能知道当前位置,这个我用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分情况的,A , 1.绝对值编码器,2,伺服走总线(通讯),          3.断电以后随便动,当你再通电,P ...

这个真不知道,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想要做得高大尚些,不要感应器,我也问了电气是不是没问题,所以有个电缸的活塞是没有带磁环的,也就 ...

(ง •̀_•́)ง:;就是位置回原点,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知道,谢谢了

选用了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一般与PLC之间通讯都会采用走总线,总线实时同步,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控制方式灵活简单;发脉冲般是一些简单伺服应用,运动机构要求不高的场合,

我是机械领域向你解释电气,工作中多向电气控制同事请教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用了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一般与PLC之间通讯都会采用走总线,总线实时同步,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

明白,很感谢了

网友:
推压式原点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采用绝对值伺服能在没有外部传感器时回原,而且断电后不能动他,一动就找不到原点了

绝对值的可以随便动, 因为他有电池做了供电电源。只要联轴器不松动,理论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
做好零位机械限位,程序上控制伺服电机以力矩模式往回走,触发力矩反馈就当作原点

网友(2023-12-05):
可以让伺服以低扭矩接触到行程末端,然后再回伺服Z相原点。
有的伺服就自带上面的回原点功能,直接触发就好了。
这种方式要注意,回原点时负载不能大,或者有东西干涉到,不是回原点位置不准。
还有在回原点过程,机构刚性不足,碰撞过程会造成实际原点跟原来的不一样。
注意Z相原点不要刚好在碰撞,不然会偶发回原点差一个导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采用绝对值伺服能在没有外部传感器时回原,而且断电后不能动他,一动就找不到原点了

绝对值我都不装任何原点前限后限开关,不拔编码器线情况下,断电也随便你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