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一定震动设备上气缸磁性开关固定方式请教

楼主(2023-09-16):
如题, 设备是有一定震动性的,这样上面安装的气缸自带的磁性开关偶尔会出现松动的现象。 有不敢打胶(防止损坏了不好快速更换)

请教一下各位,业内有什么小点子能防止这种类型的松动吗

图1

图1

网友:
(ง •̀_•́)ง:;用另一个接近传感器,
感应执行机构,
反馈信号替代气缸传感噐。

网友:
1)用2个气动压力传感器,判断气缸活塞已经到两端了。2)简单点的,你在传感器位置钻个小沉孔。顶丝可以沉进去。3)可以像楼上的方式改用接近传感器,主要是便宜4)用热熔胶,需要更换或者调整,暖风机一加热就扣下来了。

网友:
这种磁性开关质量不可靠,信号也不稳定,用接近开关最好。

网友:
打中低强度的螺纹紧固胶

网友:
这种磁性开关的传感器真的十分不稳定,如果有位置,真的换接近开关好多了。

网友:
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