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转轴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楼主(2023-09-16):
这样一个滑轮,向下受力差不多200kg,转轴用45调质好,还是45淬火高硬度好?或者直接用304?

网友:
200kg?我还以为是2T

网友A:
没尺寸说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尺寸说个毛线

轴22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22

我也以为是负荷两吨呢

网友:
一般不用不锈钢

网友B:
滑轮的话:调制轴好一点,经过淬火和高温回火后,轴内部和表面的更平衡,综合性能更好,使用时一般不会有应力形变.但是调制轴价格高,45#淬火便宜点,看你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轮的话:调制轴好一点,经过淬火和高温回火后,轴内部和表面的更平衡,综合性能更好,使用时一般不会有应力形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