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类机械设备日常保养方法

楼主(2023-09-16):
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与日常维护分不开,日常维护不可马虎,今天小编为大家准备了20种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方法,收藏学习起来吧!

—1—
普通车床日常保养
工作开始前:
1、擦净机床外露导轨面及滑动面的尘土并加油;
2、按规定润滑各部位;
]3、检查各手柄位置;
4、空车试运转。
工作过程中:
1、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2、操作中随时注意机床运转情况,有异常及时处理。
工作结束后:
1、将铁屑全部清扫干净;
2、擦净机床各部位;
3、部件归位。
周末:
1、全面擦拭机床各部位,保持漆见本色铁见光;
2、检查紧固件无松动;
3、检查清洗毛线及毛毡;
4、润滑各部件。
—2—
数控车床日常保养
1、每天做好各导轨面的清洁润滑,有自动润滑系统的机床要定期检查、清洗自动润滑系统,检查油量,及时添加润滑油,检查油泵是否定时启动打油及停止;
2、每天检查主轴箱自动润滑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定期更换主轴箱润滑油;
3、注意检查电器柜中冷却风扇是否工作正常,风道过滤网有无堵塞,清洗沾附的尘土;
4、注意检查冷却系统,检查液面高度,及时添加油或水,油、水脏时要更换清洗;
5、注意检查主轴驱动皮带,调整松紧程度;
6、注意检查导轨镶条松紧程度,调节间隙;
7、注意检查机床液压系统油箱油泵有无异常噪声,工作油面高度是否合适,压力表指示是否正常,管路及各接头有无泄露;
8、注意检查导轨、机床防护罩是否齐全有效;
9、注意检查各运动部件的机械精度,减少形状和位置偏差;
10、每天下班做好机床清扫卫生,清扫铁屑,擦静导轨部位的冷却液,防止导轨生锈。

—3—
立式车床的日常保养
日常保养内容与要求:
时间:天天接班前、后10分钟,周末1小时;
责任人:操作者执行,检验职员检查。
工作开始前:
第一、检查交接班记事本;
第二、严格按照设备"润滑图表"划定进行加油,做到定时、定量、定质;
第三、停机8小时以上的设备,在不开动设备时,要先低转3-5分钟,确认润滑系统是否畅通,各部位运转是否正常,方可开始工作。
工作过程中:
A、常常检查设备各部位运转和润滑系统工作情况,假如有异常情况,立即通知检验职员处理;
B、各导轨面和防护罩上严禁放置工具、工件和金属物品及脚踏。
工作结束后:
A、擦除导轨面上的铁屑及冷却液,丝杠、光杠上无黑油;
B、清扫设备周围铁屑、杂物;
C、当真填写设备交接班记实。

—4—
中频感应炉日常维护
1、彻底清除感应体内的氧化渣。仔细检查隔热炉衬有无破损、裂纹,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检查水路,保障水路畅通无阻,回水充足,无渗漏,进水温度不大于35°;
3、观察中频电源柜内压敏电阻,保护电阻及电容外观是否正常,紧固螺栓有无松动,焊点是否脱落,电容电解液有无泄漏。发现问题及时通知维修人员;
4、配备的葫芦吊需定期加润滑油。

—5—
镗床日常维护
工作开始前:
检查机床各部件机构是否完好,各手柄位置是否正常;清洁机床各部位,观察各润滑装置,对机床导轨面直接浇油润滑,开机低速空运转一定时间。
工作过程中:
主要是正确操作,不允许机床超负荷工作,不可用精密机床进行粗加工等。工作过程中发现机床有任何异常现象,应立即停机检查。
工作结束后:
清洗机床各部位,把机床各移动部件移到规定位置,关闭电源。

—6—
无心磨日常保养
1、主轴油压力限定在8-10KG/CM之间;
2、每天开机前使用注油器适当润滑机床;
3、修整座滑板每天加注适量润滑油,并保持滑板的清洁(干净无杂物、杂质并呈润滑状态);
4、经常检查拉链器的松紧;
5、定期检查砂轮传动带的松紧;
6、机床每使用2000小时更换一次主轴。

—7—
外圆磨日常维护
1、每天作业完毕应用毛刷对外圆磨床做全身清理。严禁用空气枪对工作台面或导轨直吹,以防止铁屑进入导轨,影响外圆磨床精度;
2、作业时严禁使用风扇对着工作台吹,以防灰尘铁屑倒卷进导轨,影响导轨精度和手感;
3、外圆磨床导轨油应及时更换和添加,一般看油镜的油如果混浊或发黑就要更换,时间掌控在3~6个月更换一次,首次第三个月,以后6个月换一次;
4、外圆磨床导轨润滑油请使用专业润滑油,一般以32#导轨油为宜;
5、定期检查外圆磨床工作台钢索是否松驰,锁紧防止断裂或影响手感精度;
6、定期清理工作台导轨,以防止铁屑磨损导轨面,从而影响导轨精度,清理可用汽油拈布碎擦拭干净,对于嵌入耐磨片的杂物,要用铲刀轻轻去除。以上动作应由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或者请外圆磨床厂家师傅处理;
7、定期检查外圆磨床机身在工作中是否不稳,是否水平;
8、如果是手动外圆磨床磨床要定期检查钢索松紧程度 ;
9、如果是半自动外圆磨床磨床要每周检查磨削液浓度并及时更换。

—8—
冲床日常维护
1、按润滑要求,给油孔和滑动部分注润滑油;
2、严格遵守冲床的安全操作要求;
3、使有前应使设备空转3MIN,观察有无异常现象;
4、在安装模具时,应切断电源;
5、工作完毕应擦净工作台面,清除边角料及杂物,应切断电源;
6、清理工作场地。

—9—
铣床日常保养
工作开始前:
1、对重要部位进行检查;
2、擦净外露导轨面并按规定润滑各部;
3、空运转并查看润滑系统是否正常。检查各油平面,不得低于油标以下,加注各部位润滑油。
工作结束后:
1、做好床身及部件的清洁工作,清扫铁屑及周边环境卫生;
2、擦拭机床;
3、清洁工、夹、量具;
4、各部归位。

—10—
钻床日用维护
工作开始前:
1、擦净外露导轨面及工作台面的尘土;
2、按规定润滑各部位油量符合要求;
3、检查各手柄灵活可靠;
4、空车试运转。
工作结束后:
1、将铁屑全部清扫干净;
2、擦净机床各部位;
3、部件归位。

—11—
液压机日常维护
1、L—HL32/GB1118—89液压油,低于20度时万用N32/GB3141的高于30度时,可用N46/GB3141。工作用油推荐采用32号、46号抗磨液压油,使用油温在15~60摄氏度范围内;
2、油液业进行严格过滤后才允许加入油箱;
3、工作油液每一年更换一次,其中第一次更换时间不应超过三个月;
4、滑块应经常注润滑油,立柱外表露面应经常保持清洁,每次工作前应先喷注机油;
5、在公称压力500T下集中载荷最大允许偏心40mm。偏心过大易使立柱拉伤或出现其它不良现象;
6、每半年校正检查一次压力表;
7、机器较长期停用,应将各加—厂表面擦洗干净并涂以防锈油;
8、每天工作结束:将滑块放至最低位置。

—12—
钻铣床日常维护
1、开动机器前,应检查各夹紧机构是否被夹紧,以及主轴套筒的升降移动和电气设备的情况是否正常,接地线是否可靠接地(黄绿双色线为接地线);
2、工作中出现断电现象,应立即切断电源开关,以免再作业时或机床自动开启,造成不良后果;
3、工作完毕后,应清除机器上的铁屑和污物,并在未涂漆的表面涂防锈油,以免锈住。

—13—
储气罐日常维护保养
1、检查安全阀是否正常;
2、检查压力表的好坏与位置,当无压力时,压力表位置处于“0”状态,即限位钉处;
3、将排气阀慢慢打开到适当开度,排除罐内水分;
4、先检查管道的密封性,确保无异常后再将进气阀门打开;
5、观察进气过程,管路及罐体有无泄漏,直到达到使用压力为止;
6、每班至少给储气罐排水2次;
7、每天检查储气罐周围是否有腐蚀气体和流体;
8、每天检查压力表指示值,当发现压力有不正常现象(即失灵),若失灵给予更换;其最高工作压力应<0.8Mpa,如果高于0.8Mpa,安全阀应自动打开,否则应立即停止进气并给予检修;
9、检查气压管路的密封性,若有出现漏气现象应及时修补。

—14—
超声波清洗机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每次操作之后)
1、冲洗接入清洁剂的软管和过滤器,去除任何洗涤剂的残留物以助于防止腐蚀;
2、关断连接到高压清洗机上的供水系统;
3、扣动伺服喷枪杆上的扳机可以将软管里全部压力释放掉;
4、从高压清洗机上卸下橡胶软管和高压软管;
5、切断火花塞的连接导线以确保发动机不会启动(适用于发动机型)。

—15—
耐压试压机日常维护
1、设备外观整洁;
2、设备的电器电子控制柜工作正常;
3、设备的运行状态正常,各指示仪表显示信号正常;
4、设备的调节操作手柄、按钮灵活可靠;
5、设备的安全保护装置功能正常;
6、设备的润滑、冷却系统正常;
7、设备周围整洁,无乱堆放杂物,温湿度适当;
8、主设备的附属设备工作正常,维护达到要求;
9、各类运行维护用工具、仪表、器具、备件材料摆放整齐。

—16—
加油机日常维护
1、设备外观整洁;
2、设备的电器电子控制柜工作正常;
3、设备的运行状态正常,各指示仪表显示信号正常;
4、设备的调节操作手柄、按钮灵活可靠;
5、设备的安全保护装置功能正常;
6、设备的润滑、冷却系统正常;
7、设备周围整洁,无乱堆放杂物,温湿度适当;
8、主设备的附属设备工作正常,维护达到要求;
9、各类运行维护用工具、仪表、器具、备件材料摆放整齐。

—17—
摇臂钻床日常维护
摇臂钻床日常维护保养
1、清洗机床外表及死角,拆洗各罩盖,要求内外清洁、无锈蚀、无黄袍,漆见本色铁见光。清洗导轨面及清除工作台面毛刺。检查补齐螺钉、手球、手板,检查各手柄灵活可靠性;
2、摇臂钻床主轴进刀箱保养:检查油质,保持良好,油量符合要求。清除主轴锥孔毛刺。清洗液压变速系统、滤油网,调整油压;
3、摇臂钻床摇臂及升降夹紧机构检查:检查调整升降机构和夹紧机构达到灵敏可靠;
4、摇臂钻床润滑系统检查:清洗油毡,要求油杯齐全、油路畅通,油窗明亮;
5、摇臂钻床冷却系统检查:清洗冷却泵、过滤器及冷却液槽。检查冷却液管路,要求无漏水现象;
6、摇臂钻床电器系统检查:清扫电机及电器箱内外尘土。关闭电源,打开电器门盖,检查电器接头和电器元件是否有松动、老化。检查限位开关是否工作正常。开门断电是否起到作用。检查液压系统是否正常,有无漏油现象。各电器控制开关是否正常。

—18—
气体保护焊机日常维护保养
1、焊接电源,各连接部有无松动;内部检查,有无尘土其他;
2、焊枪,喷嘴清扫、 有无飞溅的附着、损伤、导电嘴中心偏移、导电嘴孔有无磨损、 有无喷嘴的松动、气管的损伤气孔的阻塞、气筛、喷嘴是否有阻塞;
3、电缆 ,有无松动、损伤分解、检查送丝管有无阻塞、绝缘是否有问题,气筛、喷嘴是否有损伤;
4、送丝装置。送丝轮有无实施清扫以及送丝轮的消耗、损伤;
5、SUS管有无阻塞、损伤、磨损,有无与送丝轮的偏芯;
6、送丝导管,吊装方法,有无偏离吊装器具、是否确保了最小曲率半径,焊丝滑动无堵塞、磨损、损伤;
7、接地,电缆安装部位,电缆的安装部位有无松动, 电缆有无烧损、裂化。

—19—
电焊机日常维护保养
1、检查焊机输出接线规范、牢固,并且出线方向向下接近垂直,与水平夹角必须大于70°;
2、检查电缆连接处的螺钉紧固,螺丝规格为六角螺栓M10×30,平垫、弹垫齐全,无生锈氧化等不良现象;
3、检查接线处电缆裸露长度小于10mm;
4、检查焊机机壳接地牢靠;
5、检查焊机电源、母材接地良好、规范;
6、检查电缆连接处要可靠绝缘,用胶带包扎好;
7、电源线、焊接电缆与电焊机的接线处屏护罩是否完好;
8、焊机冷却风扇转动是否灵活、正常;
9、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及调节手柄旋纽是否保持完好,电流表,电压表指针是否灵活、准确,表面清楚无裂纹。表盖完好且开关自如。

—20—
喷砂机日常维护保养
1、喷枪夹具支杆是否松动;
2、小转盘及夹具的磨损情况;
3、喷枪的磨损情况;
4、砂管和气管的磨损情况;
5、回砂管和除尘管的磨损使用情况;
6、滤筒是否需要更换;
7、油水过滤器是否需要更换;
8、调压阀和压力表工作是否正常;
9、照明灯具的使用情况;
10、各轴承和摇摆机构的使用情况;
11、机体上部分离器的磨损情况;
12、机体下部回砂斗和回砂管的磨损情况;
13、电控箱和PLC显示器制作是否清楚;
14、机体内部防护层的磨损情况。

网友:
CNC,放电机,线割机,请楼主也放出来!